6se70CUVC版本问题

楼主(2011-09-01):
大家好,小弟有一问题相求,就是3.4版本的CUVC能否代替3.3版本,参数该怎样设置?我换了,参数也手动设置了,怎么就是和上位机通讯不上。

网友A:
可以代替,你传参数时只传修改过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新版本可以替换旧版本的,新旧版本的我也都可以修啊。Q3I766784 可以解决各种如CUVC 驱动 等部分的故障,还可以现场服务。

网友C(2012-02-13):
只定义变频器地址即可通信,与版本没有关系,定义地址前,将通信线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