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过低对电机的运转有影响吗

楼主(2011-09-01):
电压过低对电机的运转有影响吗

网友A:
有啊电流增大损坏电机

网友B:
电流会增大,如果不超电机额定电流就可以

网友C:
首先是发热,时间久了如果散热不好就会烧电机,http://www.ynpax.cn有些工控设备(变频器、电路板、触摸屏、直流调速器、挖机电脑板等)维修实例,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D:
过低,肯定有影响;影响如何,看是在什么情况下。

网友E:
恩  电流变大  烧坏电机

网友F:
电压低,电机电流增大,当满负载时,电压低电流过载烧电机!

网友G:
有啊,最起码电流会增大的,也要看负载情况,如果负载重的话可能要超过额定电流,小心电机烧坏了

网友H:
当负载一定的情况下,电压低电流会增大,当电流超过额定电流,时间一长就会烧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