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精度是如何分级的

楼主(2011-09-01):
在实际应用中,所选用仪表精度相同的情况下,考虑实际测量的流量值范围,尽量压缩仪表的量程区间使之最接近被测量数值以达到提高测量精准度的目的。和用格尺量1cm 的东西会比用米尺量准确一点是一个道理。

以电磁流量计为举例
市场上通用型的性能有较大差别,有些精度高、功能多,有些精度低、功能简单。精度高的仪表基本误差为(±0.5%~±1%)R,精度低的仪表则为 (±1.5%~±2.5%)FS,两者价格相差1~2倍。因此测量精度要求不很高的场所(例如非贸易核算仅以控制为目的,电磁流量计只要求高可靠性和优良重复性的场所)选用高精度仪表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有些型号仪表声称有更高的精确度,基本误差仅(±0.2%~±0.3%)R,但有严格的安装要求和参比条件,例如环境温度20~22℃,前后直管段长度要求分别大于10D和3D(通常为5D和2D),甚至提出流量传感器要与前后直管组成一体在流量标准装置上作实流校准,以减少夹装影响。因此在多种型号选择比较时不要单纯只看高指标,涡街流量计要详细阅读制造厂样本或说明书做综合分析。市场上EMF的功能差别也很大,简单的就只是测量单向流量,只输出模拟信号带动后位仪表;多功能仪表有测双向流、量程切换、上下限流量报警、空管和电源切 断报警、小信号切除、流量显示和总量计算、自动核对和故障自诊断、与上位机通信和运动组态等。有些型号仪表的串行数字通信功能可选多种通信接口和专用芯片(ASIC),涡轮流量计以连接HART协议系统、PROFTBUS、Modbus、CONFIG、FF现场总线等。使用EMF的前提是被测液体必须是导电的,不能低于阈值(即下限值)。电导率低于阈值会产生测量误差甚至不能使用,超过阈值即使变化也可以测量,示值误差 变化不大,通用型EMF的阈值在10-4~(5×10-6)S/cm之间,视型号而异。使用时还取决于传感器和转换器间流量信号线长度及其分布电容,制造厂使用说明书中通常规定电导率相对应的信号线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