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稳定电源电压

楼主(2011-09-01):
厂白天电压低晚上电压高,灌装车间有一台45千瓦的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白天已检测到电压低于340v左右时就会"电压过低停机",晚上已检测到电压高于410v左右时就会"电压过高停机",整个的全厂电压都这样已无法改变,45千瓦的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的电机是由自带的一个PLC控制的,PLC上有一个电压检测输入端口R01和S01直接厂白天电压低晚上电压高,灌装车间有一台45千瓦的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白天已检测到电压低于340v左右时就会"电压过低停机",晚上已检测到电压高于410v左右时就会"电压过高停机",整个的全厂电压都这样已无法改变,45千瓦的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的电机是由自带的一个PLC控制的,PLC上有一个电压检测输入端口R01和S01直接接到电源的两相上,把这两根线拆了电机更是不能启动,请问各位老师,我怎样才能稳住45千瓦的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的电源电压,有什么好的办法?是在控制电路上解决还是在主电路上解决?接到电源的两相上,把这两根线拆了电机更是不能启动,请问各位老师,我怎样才能稳住45千瓦的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的电源电压,有什么好的办法?是在控制电路上解决还是在主电路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