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上电无显示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2011-09-02):
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上电无显示是什么原因呀?具体是哪儿个板子出问题了?

网友A:
首先,你要连接辅助电源,其次电源板和CPU板不能有故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有问题都会不显示,我们是云南电路板维修云南变频器维修的专业公司,欢迎免费咨询,也可登录我们网站查看维修实例,其中就有西门子6RA70等直流调速器故障及维修过程,http://www.ynpax.com

网友B:
6RA70的CUD1了驱动板了 电源板了我这边都可修,各种报警也都可解决。可以联系3I766784Q我。

网友C(2011-10-21):
我有一块6RA70的CPU板上电不显示有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