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用过ABB 355 系列变频器

楼主(2011-09-02):
请教一下,谁用过ABB355变频器?我们打算用在小型螺杆泵的驱动上,电机功率4KW,选用5.5的变频器。环境还可以,通风条件一般,请教这个系列的稳定性如何,故障概率高吗?

网友A:
我用过,还不错,我使用了编码器闭环,相对速度稳定!

网友B:
楼上别再托了,谁都知道这款破机是什么德性

网友C:
这个变频不好吗?主要是什么问题?

网友D:
ABB 的ACS355是通用机械型变频器,适用于泵上,4KW的电机,选用5.5KW的变频器足够了,此型号的变频器没有高防护等级的,也就是说密封不是很好,要求环境灰尘不能太大,即要求环境较为干净。此变频器的稳定性还是可以的,故障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