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谐波问题

楼主(2011-09-02):
现有问题如下:

1、有多台电动机的变频比如说近20多台采用共直流母线连接方式运行,电动机的功率几乎都相等,其谐波是什么情况?

2、有多台电动机的变频比如说近20多台采用共直流母线连接方式运行,电动机的功率存在较大差异的时,其谐波是什么情况?

3、当上面的电动机变频都不采用直流共母线的连接方式时投入运行时谐波是什么情况?

请朋友们针对以上问题给出基于理论和事实依据的答案!

网友A:
你这是什么生产线,是玻璃的吗

楼主:
这是一个大结构体建筑物起升系统!

楼主:
上升与下降速度都不能快,安全第一!因为变频较多,功率较大。不得不考虑对其它设备的谐波影响!

网友B:
直接增加谐波处理装置啊

网友C:
直流母线?直流调速?  变频调速?谁干扰谁?

网友D:
对于这个小弟也不是很懂,过来学习了

网友E:
加装APF就可以了,变频器的谐波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30%

网友F:
这个你得找专业人士,因为很少有人懂这个,不过我们的设备有过用四台共直流母线式的,我记得是莱恩的整流器跟变频器

网友G:
1、由于多台变频器工直流母线运行,且功率大小相当,谐波能相互抵消一部分,剩余的应该是少量的高次谐波,如11、13、17次。

2、第二种、大功率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得不到抵消,会剩余5、7、11、13、17次谐波,其中5、7、11次的含量最高

以上两种情况会由于共直流母线,谐波不能回馈到电网上。

3、和第二种情况类似,但谐波能回馈到电网上。

还请专家赐教

楼主(2011-11-03):
首先感谢以上各位对问题的回答!

但再一次希望对所提问题给予更加详细甚至定量的说明!

网友G:
这帖子又出来了

楼主也是权威了,好久没见过来

网友H:
输入谐波是电容充电电流造成的,输出谐波是PWM波造成的,共直流母线可以进行多台之间能量平衡,进而对充电电流有平衡作用,谐波都是较高频次,虽然频率高,但不代表能量就高,也只能形成干扰信号,电网功率主要还是基波传送。共直流母线,还存在设备运行及起停周期,共用直流母线,不能直接用导线把几台机子的PN连起来,有先后充电的时间差问题,弄不好会烧到功率较小的变频器。要想定量,没有固定公式,这跟整个运行状态有很大关系,还得实际测量的好。

网友I(2012-03-26):
共直流母线,谐波可以抵消部分低次谐波,但对高次谐波则无法平衡

楼主:
此问题到目前还是没有理想结果,继续!

网友J(2012-06-25):
由于直流母线下的多台电机运行是不同步的,再加上经直流母线解耦,所以他们对电网侧没有影响。

对电网侧的影响要看整流器的主回路。常见有6脉冲和12脉冲的。理论上产生的谐波是Kn±1次,即6脉冲会产生5,7,11,13,17,19...。 12脉冲会产生11,13,23,25...。 谐波的幅值是1/n, 即7次脉冲是基波的1/7,13次谐波是基波的1/13。当然工程计算和理论上有些差别,但从定性上说差别不大。

这方面对电网的影响应该和直流整流电路一样的,可以参考直流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