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动态轨道衡故障和解决对策

楼主(2011-09-02):
0 引言
动态电子轨道衡是机电一体化产品,是一种列车动态自动化称重设备,早期结构为秤台+ 传感器+接线盒+通道转换器+计算机+软件,后期西方发达国家产品结构演变为秤台+传感器+接线盒+仪表。使用在行进中的铁路车辆进行高速、准确自动称量的装置,在铁路运输、电力、冶金、矿山、石油化工等部门被广泛的使用。它能在货车不摘钩、不停车的条件下,完成对列车逐节车皮自动称量和整列车的自动累计称重。特点是称重速度快,效率高,不仅可以减少车辆的占用时间,提高车辆周转率,而且可以减少操作人员,减轻劳动强度。这种衡器可以具备自动去皮,自动识别,自动显示、打印、记录功能,还可以检查货车的轮重、轴重、转向架重及偏载。
1 动态轨道衡的工作原理
当列车在规定的速度范围内通过称台时,每节车辆的重量依次作用于称台,车辆的重量通过称台、主梁体传递给称重传感器和剪力传感器,组合传感器将被称重量及车辆进入、退出称台的变化信息转换为模拟量电信号(电压信号),输出至数据采集系统进行电信号放大、滤波、规范化处理等,然后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A/D 转换),再把转换成的数字信号通过并行口输入到微型计算机内,计算机按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理,将处理结果按要求准确的显示打印制表。其工作原理参见图1 所示。

2 动态轨道衡的分类
动态轨道衡种类较多,按照不同的分类方式,可以有以下几种:
(1)按照计量方式有3 种:整车计量、轴计量、转向架计量;
(2)按照用途分有2 种:固态计量、液态计量;
(3)按照台面组合形式分为3 种:单台面、双台面和三台面;
(4)按照动态轨道衡在线形式可分为2 种:断轨和不断轨电子动态轨道衡。断轨动态轨道衡,即轨道衡的称重台面与引轨是断开的,其动态称重量是在被称列车进入称重台面后至退出称重台面的连续运动中实现称重信号的采样来完成称重计量的。本文重点介绍断轨动态轨道衡的故障判断和处理方法。
3 动态轨道衡的故障判断及处理方法
动态轨道衡一般运行较稳定,常见故障主要是由于设备长期运行、设备老化、机械部分故障,或运行维护不到位、环境恶劣以及混凝土道床施工存在问题等造成的缺陷,主要表现:
(1)零点示值增大或零点示值减少
动态轨道衡在空载运行时,出现零点示值增大或零点示值减少现象,必须重点检查:①机械台面及主梁部分与有关部分的调整间隙变化情况,或有异物卡住机械部分,检查与称量无关的物体是否与主梁接触;②检查机械部分、焊接铆接部分无裂纹、松动;③电气系统受外界电磁干扰,调整电源输出在规定值内,检查传感器空负荷时的输出值是否正常,检查传感器绝缘信号值是否正常。
故障处理 ①轨道卡涩。经常观察过衡车轮进出台面轨的状态,轨端接缝处不得有明显冲击现象,调整办法有:调整主梁高低;用手砂轮轻微修磨引线轨和台面轨端。经常维护检查爬坡器是否有效,要避免线路轨道向台面方向窜动,线路轨与台面轨之间的间隙应保持在8 mm 左右。台面轨与中间线路轨之间的间隙应保持在5 mm 左右。见图2;②机械部分故障。台面各紧固环节要逐一检查,对松动的部件进行紧固,对损坏的部件进行更换。重点紧固环节为:传感器顶板、底板的螺栓;限位器座的紧固螺栓,限位器及其锁紧螺母;台面轨、引线轨端扣件紧固螺栓;台面轨、引线轨端扣件紧固螺栓、台面地脚螺栓,各垫铁不得松动;③电气部分故障:检查各传感器信号的变化,更换故障传感器;对电缆绝缘等进行测试,更换不合格电缆;排除电磁辐射等干扰源。

(2)部分车皮无法自动称重
动态轨道衡能在货车不摘钩、不停车的条件下,完成对列出逐节车皮自动称量和整列车的自动累计称重。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可能出现部分车皮无法自动称重,出现漏检现象。①检查台面的高度和水平,检查传感器的基础或螺栓是否松动;②检查台面是否有异物,特别是主梁与底座、台面轨与引线轨之间的间隙处不得有脏物存在;③检查横向和纵向定位拉杆是否有机械故障。
故障处理①紧固传感器固定螺栓,并重新进行检定,再投入使用。传感器部位道床混凝土强度降低出现脱落、空鼓等现象时,清除损坏部分,重新用铁板或钢筋加强,然后用高强度灌注料浇注。该处理方法,可以实现短时间停运列车的情况下,完成现场施工(见图3);② 每天必须清扫台面,擦拭各零部件,尤其要保持限位装置的清洁、润滑良好,及时清除在上面的煤灰和煤渣。特别是主梁与底座、台面轨与引线轨之间的间隙处不得有脏物存在。基坑内不得有汲水和煤灰,并要保持干燥,排水系统不得堵塞;③每年进行轨道衡检修时,重点检查轨道衡横向和纵向拉杆,对存在裂纹、开焊、固定螺栓松动等拉杆,要及时修复、更换。

1. 加强铁板或钢筋(传感器部位) 2. 高强度灌注料
(3)示值异常变化或失灵
检查分析方法①干扰源检查,检查附近是否有动力设备启动,或较大振动干扰;②受湿度影响明显,在雨季时或湿度较大天气,对控制系统的绝缘情况进行全面检查;③检查列车是否按规定速度匀速地通过台面。
故障处理①排除干扰源或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隔离; ②传感器及其保温装置应保持长期通电。传感器的共振电压必须每天检查、调整,模数转换器在使用前要提前接通电源,以保证在测量前有足够的预热时间;③称量时,列车应按规定速度匀速地通过台面,不要在通过台面时加速或减速,尤其要避免刹车,不允许列车在轨道衡的线路上进行调车作业,不称量的车辆不要从台面上通过。
4 结语
本文重点分析了动态轨道衡在实际应用中故障难点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和处理措施,对保持动态轨道衡的精度、灵敏度、自动称量功能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肖素琴. 油品计量读本[M]. 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2008.
[2]熊立红. 燃料运输设备及系统[M].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
[3]张东风. 热工测量及仪表[M].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
本文来源于http://www.szlongxin.com/2011/0901/news_3MMDAwMDAwMTU3MA.html,如需转载请保留出处。

网友A(2011-11-25):
这玩意没见过,楼主有图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