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换热站自动控制同行,大家交流心得

楼主(2011-09-02):
新人报道

工控小明

换热自控

组态监控

皆可交流

求加好友

鱼和熊掌

不可兼得

技术交流

博取众长

共同勉励

更新思想

工控小明

诚恐拜上

愿君同见

山高水长

网友A(2015-10-15):
 国产矩形PLC,内置的Modbus-TCP(服务器/客户端)标准协议,可扩展7个本地模块。一个plc子站,数字量IO最多可达144个,模拟量IO最多可达68个,十分适合于做现场设备层的控制,做为子站,通过(光纤/网线)100M工业以太网,远程连接到西门子/施耐德/AB/GE等中大型PLC主站,或与WINCC、组态王、iFix、力控等上位机组态软件、任何品牌的交换机,无缝连接!

     一个PLC主机,标配1路Rs-232、3路Rs-485串口(内置Modbus-Rtu主从协议、自由通讯协议)和以太网口(内置Modbus-Tcp主从协议),自带网关转换功能,无需任何网关,即可一网覆盖到底!另可选配1路CAN总线。

       广泛用于<此处内容被屏蔽>污水处理<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供暖热力站<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换热机组<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供水二次加压泵站<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石化冶金<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楼宇空调<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锅炉监控<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农业自动化<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环保<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恒压供水<此处内容被屏蔽>等行业!

    厂家直销,独立研发自成一派,军工品质稳如磐石!

    诚征全国各地的代理商、分销商、系统集成商等合作伙伴!

    联系 QQ:180 329 5319。

网友B:
926MD电动机保护器保护说明:
    主要功能:启动超时,过载,断相,接地,堵转,电流不平衡,短路,欠载,温度,欠压,过压,高低频等多种相关保护功能。
 保护模式:启动过程中只投入启动超时保护,断相保护,电流不平衡保护,接地漏电保护,短路保护,启动完成后,相关投入的保护均投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