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模拟量怎么接?

楼主(2011-09-02):
变频器我用的是西门子420系列的,图上说12和13是0~20ma模拟量,是不是12接A+,13接A-并RA就可以了?我监控了一下,相当不稳定,是不是变频器本身对它就有干扰?如何能让它稳定点?

网友A:
用的电流信号4-20ma的话应该是很稳定的信号啊,一般不会干扰,我还没有遇到过,不过遇到过电压信号干扰的,直接接到端子上就好了,不用并什么东西啊

网友B:
电流环就是抗干扰的,你的不稳定是不是你设置错误了,需要在板子上设定为电流模式,可能你虽然输入电流但还是工作在电压模式下。http://www.ynpax.com有些维修案例欢迎参考

网友C:
呵呵,如果你不懂的话,还是直接增加一个隔离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