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晶S350系列变频器与西门子S7-200 MODBUS的通讯

楼主(2011-09-02):
1、概述
三晶S350系列变频器提供了RS485通讯接口,采用国际标准的MODBUS(RTU/ASCII)的通讯协议进行主从通讯,用户可通过PC/PLC,控制上位机等实现集中监控,以适应特定的使用要求。下面以RTU方式为例详细说明三晶S350变频器与西门子S7-200的MODBUS串行通讯。

2、通讯参数设置
要实现变频器与上位机的通讯控制,先需要设置变频器参数F0.01=2,F0.03=9,即变频器的启动方式及频率给定由通讯给定。除此之外还必须要选择好正确的通讯端口,且需确保变频器与上位机两者的通讯参数的一致性。
S350变频器具体通讯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设置范围及说明 设定值
F0.01 启动信号选择 -------- 2
F0.03 主频率源选择 -------- 9
FC.00 本机通讯地址 1-247,0为广播地址 1
FC.01 通讯波特率 0:1200BPS 3: 9600BPS
1: 2400BPS
2: 4800BPS
3: 9600BPS
4: 19200BPS
5: 38400BPS
FC.02 数据位校验 0:无校验(N,8,1)FOR RTU 0:无校验(N,8,1)FOR RTU
设定值可为(0---17),具体见S350用户手册。

3、 接线方式
三晶S350系列变频器与西门子S7-200的通讯连接采用RS485方式,西门子S7-200提供有RS485串行通讯接口,可直接与S350系列变频器进行串行通讯连接,具体的接线方式可参照下图:

4、三晶S350通讯数据地址的定义:
该部分是通信数据的地址定义,用于控制变频器的运行,获取变频器的状态信息及变频器相关功能参数设定(详细可参考S350系列变频器用户手册)。 功能说明 地址定义 数据定义说明 R/W特性
通讯控制命令 1000H 0001H: 正转 R/W
0002H:反转
0003H: 正转点动
0004H:反转点动
0005H:停机
0006H:自由停机(紧急停止)
0007H:故障复位
0008H:点动停止
通讯设定值地址 2000H 通信设定值范围(-10000-10000) W/R
运行/停机参数地址说明 3000H 运行速度 R
3001H 设定速度
3002H 母线电压
3003H 输出电压
3004H 输出电流
3005H 运行转速

5、西门子S7-200通讯程序样例

6、西门子S7-200通讯程序样例(见附件)

7、小结
以上PLC程序仅供参考,具体功能应用可自由设计;此程序已经过测试,运行正常。三晶S350系列变频器的通讯并非局限于西门子S7-200系列,它能与所有支持MODBUS协议的PLC进行通讯。具体通讯地址参考S350用户手册中的通讯协议说明,或致电我司应用技术部。

 信息来源:http://www.sajbp.com/service.asp?lg=s&id=180&pid=21

网友A(2011-11-26):
MODBUS的通讯常见问题
1、如果不能正常通讯,请依次检查下列设置:

     a、设备的站号,波特率,停止位,数据位,奇偶校验等的设置是否正确。

     b、通讯校验时间间隔的设置是否正确,设置为0将导致设备不能通讯。

2、如果某些参数的读写总是返回错误信息,请查看该设备的使用说明是否填写的地址超出寄存器有效地址范围。

 3、如果所有参数的读写都返回错误信息,请检查“等待时间”的设置。

4、如果所有参数的读写均超时,请检查设备连接情况。

5、如果32位数据格式读写的数据不对,请根据具体的结构到 “设备配置第三步”的界面中修改。

6、如果读出的数据与实际的数据不符,请检查寄存器的地址是否是从0开始还是从1开始,如果从0开始的要在原地址的基础上加1。

网友B(2015-07-16):
请问这个附件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