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3伺服 启动时报AL20错误

楼主(2011-09-02):
        一台刚买的J3-200A的放大器是在试机中出现AL20报警,求助三菱技术支持,告知更换马达及编码器连接线,更换后故障依旧;后更换放大器故障解除(采用原有的马达及编码器连接线);

          放大器工作于速度控制模式,0~10V模拟量调节速度;

          原来的放大器只要将SON端OFF一切正常,只要一设为ON就报警AL20;求各位大哥有没合适解决方案,谢谢!

       三菱的伺服真的很垃圾,本人以后坚决不再用三菱的!本案因三菱的伺服出问题造成直接损失40万,并给客户造成不良后果,被老板很K了一顿!

网友A(2011-11-26):
应该是参数设置的有问题,启动时SON信号要ON

网友B:
他们告知你更换马达及编码器连接线是一种常规的方法,这种情况是出现脱线,缺相也会产生!他们担心是端子接触不良!但前提是驱动器没有问题,你最后换了驱动器搞定了,和更换马达及编码器连接线没有关系,这样说来他们的那一颗驱动器是出问题了!大品牌服务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没办法,人家到这地步了。有资本。欢迎交流:QQ2238262396,台湾伺服,小品牌,但还可以用,我们公司之前用松下的,现在用自己的!用不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