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及PLC选用子程序做各条程序

楼主(2011-09-02):
你好,我想用台达人机、PLC做程序。例如:有十条子程序,根据产品规格我想选用其中6条子程序组成一条要运行的程序,且运行结束能保存。调用子程序,运行程序,是在PLC里做还是在人机里做呢?谢谢!

网友A:
建议先用PLC做个试验,看是否可行?稳定性如何?这都要考虑的(尤其是给客户使用);否则换人机(看要求,估计要用到宏指令:Call XX)。

网友B:
最好用PLC,毕竟它的主要作用是程序,人机界面主要是现实作用,肯定没有PLC效果好,况且PLC好做点,个人建议啊

网友C:
子程序做在PLC里面,跳转的话可以用HMI来做

网友D:
做一个配方不就可以了。

网友E(2011-10-12):
PLC做的话反应时间会快些。HMI做的话还得等通讯,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