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M23伺服报错AL011

楼主(2011-09-02):
       我是用的施耐德LXM23D伺服,200w,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之间的线是我们自己做的,不是用的屏蔽线,接头从施耐德买的。

      伺服电机附近有一个380V的交流异步电机,通过施耐德PLC开关量模块控制运动。交流异步电机运动的时候(尤其是启动、停止的时候)震动比较大,这个时候伺服是静止并上电的,伺服驱动器报错AL011:编码器异常。后来做了处理,当伺服停止的时候,伺服抱闸,开始试验了几次没问题,交流异步电机震动不会导致伺服报错。过了一天再试,又报AL011错误,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

网友A:
用屏蔽线,原装的我还遇到几次AL011呢,结果只有换电缆。

楼主:
对:听涛风1 关于

用屏蔽线,原装的我还遇到几次AL011呢,结果只有换电缆。

内容的回复:对啊,施耐德一根线1000多,我们自己焊,也没有用屏蔽线。您的意思是有电磁干扰?

楼主:
对:听涛风1 关于

用屏蔽线,原装的我还遇到几次AL011呢,结果只有换电缆。

内容的回复:原装的应该是屏蔽线吧,怎么也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B(2018-05-19):
大家谁有施耐德伺服方面的视频或者培训资料,谢了。cheshen0515@163.com

网友B:
大家谁有施耐德伺服方面的视频或者培训资料,LXM23D系列,谢了。cheshen0515@163.com

网友C:
楼上,施耐德官网有相关资料下载的。23D是脉冲控制的,注意PLC的输出类型,不然要加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