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奇特故障各位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11-09-02):
ACS800变频器在标量控制模式下时,可在任意频率下启动,但在18HZ左右电流突然变大,有时不固定频率报2340电流过大跳闸。在直接转矩控制模式下时,无法完成静态电机辨识(参数恢复出厂后起动时需要电机辨识),报电机缺相,进而无法完成建立电机模型而启动。请各位老师分析指导一下,多谢了!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难道共振?

网友B: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有旋转编码器吗

网友C:
可能属硬件故障,有条件的话换主控板试试吧。

网友:
电机有可能共振或者变频器检测部分有问题

网友D:
无法完成静态电机辨识
可能问题出在电机

网友E:
肯定是触发板或者是IGBT的问题。

网友F:
建议你检查一下整流模块的控制板,那三根触发线的顺序有没有插颠倒,如果颠倒的话,无法做成功辨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