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触摸屏下载程序到电脑

楼主(2011-09-03):
我有一块海泰克PWS6A00T-P触摸屏,想从触摸屏里调出程序,刚接触这个,不懂,想请教大家高手。

楼主:
软件是ADP-V6.2.1

网友A:
没有过这个软件,不过帮助文档一般提供了上传和下载的方法。

网友B:
安装软件,还要有通讯电缆,然后就按着软件说明一步一步做吧

网友C:
首先楼主的题目有问题,触摸屏的程序只能说上传到电脑中。其次你要找到此款触摸屏的组态软件,再做或者买一条通讯电缆。最后上传程序,有的触摸屏的程序上载上来后需要反编译一下才能成为我们平时用的组态形式。

网友D:
海泰克的说明书上说是可以上载的

网友E:
打开软件上传即可。

网友F:
下载个软件玩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