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C70,DNC80,DNC880,DNC880S故障分析

楼主(2011-09-03):
1.按键失灵:按自动键能够进入,但光标只能向上不能向下
2.无显示或通电一段时间后才有显示
3.不能保存轴数据
4.产品不能保存
5.密码不能进入
6.开机进入初始化页面或开机按“++”和“――”键无法进入“机床初始化”页面
7.开关机参数丢失
8.系统上电后,停止键灯一直亮,无法按灭

网友A:
1.按键失灵:按自动键能够进入,但光标只能向上不能向下

2.无显示或通电一段时间后才有显示

3.不能保存轴数据

4.产品不能保存

5.密码不能进入

6.开机进入初始化页面或开机按“++”和“――”键无法进入“机床初始化”页面

7.开关机参数丢失

8.系统上电后,停止键灯一直亮,无法按灭                          决对是报废了

楼主:
若出现在一台系统上当然是报废了,这些故障同时出现在一个系统上那就是中彩了,哈哈

楼主:
楼上的哥们:

如果是这些故障同时出现在同一系统上,那绝对是报废了。但是这种“中奖率”很小的。

大家如果遇到上述故障中的任何一点,联系我们大家一起探讨。我们会将这些年遇到的CYBELEC系统上述这些故障的处理办法与你们交流。

看似故障很厉害,但有时是小问题啊。

有需要与我们联系:李世军13918370480,lishijun740712@163.com

网友B(2017-04-08):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哥们: 如果是这些故障同时出现在同一系统上,那绝对是报废了。但是这种“中奖率”很小的。 大家如果遇到上述故障中的任何一点,联系我们大家一起探讨。我们会将这些年遇到的CYBELEC系统上述这些故障的处理办法与你们交流。 看似故障很厉害,但有时是小问题啊。 有需要与我们联系:李世军13918370480,lishijun740712@163.com

880s更改IO,找不到下死点(out),回程信号(out),还有滑块下行(in)。对应的上下剪头又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