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组态软件中历史数据保存在哪里更好一些?

楼主(2011-09-03):
组态软件中的历史数据一般可以保存在组态软件只身定义的数据文件中,也可以保存在第三方数据库中。但哪个更好一些呢?请大家结合自己的工程实践,谈谈两种存取方案的的优缺点?

网友A:
这个要根据以下几点:

1、整个系统中数据的存储方式怎样实现最优化

2、组态软件本身自己的历史库实用性、可用性、功能能否满足你在这个项目中开发的需要

3、就组态软件功能实现上方便、便捷的数据存储和查询

4、以上同等条件时、尽可能选组态软件自身带的数据库

5、费用也是必须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