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的输入点控制HITECH人机的画面变换?

楼主(2011-09-03):
用S7-200PLC和海泰克屏,怎样用PLC的输入点来控制屏的画面变换,请详细说明屏的设定和PLC的编程,谢谢!

楼主:
高手们,今天都不上工控网吗?

网友A:
对控制区的第一个字(画面编号存储)进行更改。

话说您不看手册的吗?

网友B:
手册上有的呀。

网友C:
VW0的值就是触摸屏画面号

网友D(2011-12-08):
看在屏软件内设的PLC控制区;

楼主(2012-01-19):
学习了!感谢各位高手!

楼主:
各位大侠,我试了不好用啊,我是用的“字传送指令”例如当I0.0接通时把2通过字传送指令传送给VW0.但实际一试不正确啊!请各位解释的详细些,谢谢了!

网友E(2012-02-29):
你的做法没有问题,但首先要看你的控制区地址设定的是不是VW0起始的。控制区设定在“设定工作参数”里。

网友F(2012-09-07):
同问,求各位大神显身手

楼主(2013-05-28):
谢谢各位老师!已经实现了,S7-200里用 字传送 功能把 画面编号 传送到VW0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