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输入要加电抗的问题,各位老师能讲解下吗?

楼主(2011-09-03):
当配电变压器容量超过500KVA,或配电变压器容量大于变频器容量10倍时,应在变压器和变频器间加装交流电抗器!!! 上面这段话是网上经常看到的,我一直搞不清不装电抗器变频器整流会损坏的原因,以及为什么装了就没事了,各位老师能否从原理上讲解下,非常感谢!!!

楼主:
能不能讲详细点了, 单单 一个 隔离 不知所云啊!

网友A:
   “通过电感线圈的电流不能跃变”,根据这一原理,在变频器进线加装电抗器,主要有两个作用:其一,限制电流上升率,对变频器整流模块起到保护作用。其二,抑制电网高次谐波,以免损坏变频器;抑制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以免对电网造成谐波干扰。至于对变压器的要求,原因是,电网线路中阻抗太小更容易产生过大的浪涌电流。(简而言之)

网友B:
“通过电感线圈的电流不能跃变”,根据这一原理,在变频器进线加装电抗器,主要有两个作用:其一,限制电流上升率,对变频器整流模块起到保护作用。其二,抑制电网高次谐波,以免损坏变频器;抑制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以免对电网造成谐波干扰。至于对变压器的要求,原因是,电网线路中阻抗太小更容易产生过大的浪涌电流。这个楼主讲得不错当配电变压器容量超过500KVA,或配电变压器容量大于变频器容量10倍时,就是指电网线路中阻抗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