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断相保护,这个电路控制能用吗?

楼主(2011-09-04):
设计个简易的断相保护,主要用在农村灌溉的地方,因农村经常电压不足或缺相造成电机烧毁.

网友A:
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380V线圈的.接L1~L2,两个浪费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对,中间继电器KA2不必要用

网友C:
断相断在电源侧是有用的,如果断在电机侧,接触器下端部分,这个电路还是不起作用

网友D:
1楼说的没错

网友E:
应该是好用的,一楼说的好,那样省一个K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380V线圈的.接L1~L2,两个浪费了.

这个可能适合用在负荷较重的工作场合,如电机负荷较轻,一旦电动机在运行中,保险丝熔断使其中一相断电,由于其它两相电源通过电动机可返回另一相断电的线圈上,虽然电压较低,但接触器线圈有可能仍继续吸合.故有可能起不到保护电机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相断在电源侧是有用的,如果断在电机侧,接触器下端部分,这个电路还是不起作用

这个问题可以忽略不计,如电机线圈里面断相了是没办法的.

楼主:
这个设计还没有用在实践上,因为从理论上分析,感觉有三个可能:

一是电源侧断相了,电机的的两相电源通过另一相返回形成回路,继电器可能继续吸合,起不到断相保护作用.

二是电源侧断相了,从电机返回的回路电压远大于220V电压,有可能烧毁断相那条继电器,其常开触点复位,想到保护作用.

三是电源侧断相了,继电器失电复位快过从电机形成的回路电压.或回路电压过低,起不到保持吸合作用,如是这个可能就是最好的.

楼主:
请大家继续发表见解.

网友F:
这个电路对欠电压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G:
缺相,欠压等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电机电流增大,用带断相保护的质量好的FR不是全省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380V线圈的.接L1~L2,两个浪费了.

网友H:
电机如果Y接法,FR可以起断相保护作用。角型接法可选用代断相保护的RF,或者普通FR 串在每相绕组中,再接成角型接法。这样电路更简单。

网友I:
用相序保护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相序保护器就可以了

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考虑,能节约就节约.

楼主:
大家想想有没有更可靠的而又简单实用的断相保护?

网友J:
根据电机断相和串联分压理论,这个电路不能用。

网友K:
这个电路能保护缺相吗?从控制电路分析,只要有一相有电,其它二相都断了,接触器和继电器都不会释放,因为选择的是220V的线圈,一相有电,通过电机接在三相电机线上的控制电器还照样有电,就释放不了。做个试验吧!

缺相保护只要选一个带断相保护功能的热继电器就可以了,老型号里带个D字的,现在新型号可能都有这个功能。带缺相保护的热继电器,有一相过电流都能动作,这就是它的保护原理。

网友L:
取消零线N、KA1、2.这个电路就是个完整电路。KM1额定电压改为线电压,FR整定正确。普通热继电器本来就有防缺相功能。但最好再选择断相功能的热继电器有断相可很快的断开控制电路。普通热继电器断相保护时间稍长些,缺相电机电流会远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热继电器也就工作了。所以FR热继电器整定电流为了保护电机,整定为电机额定电流95-98%。保证不使电机过热损坏。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相断在电源侧是有用的,如果断在电机侧,接触器下端部分,这个电路还是不起作用

这个问题可以忽略不计,如电机线圈里面断相了是没办法的.

如果只是接触器一个触电烧坏不导通呢?那样电机肯定缺相,这电路还是检测不了

网友N:
这个电路 只能对电源侧断线,而且又装了FR,,使电机停机。。。。如果电机断线,起不了作用,要用宗合保护器,才起到作用。

网友O:
这个电路不可靠-------即使电源侧断线也有可能不动作

网友O:
实际上检测电压的也都是用相位法检测,自己做还是检测电流比较可靠

网友P:
这个电路是可以使用的,但现在都采用一个相序保护器,主回路使用一个差动式的热继电器,那样效果好点。

网友Q:
引用 网友H:

电机如果Y接法,FR可以起断相保护作用。角型接法可选用代断相保护的RF,或者普通FR 串在每相绕组中,再接成角型接法。这样电路更简单。

网友R:
完全可以用的。。。。

网友S:
不错的想法  鼓励一下

网友T:
完全可以用,但是电压过低会出现误动作!

网友U:
通常都不这样使用,而使用电机保护器。

网友U:
而且你那个L3断相无法检测,换成2个380V线圈检测三相,并且放在热继下端,也可。

网友V:
用电机综合保护器不就可以了.

网友W:
凡是用测电压的方法来做缺相保护的,基本上都没用,不可靠。只有用测电流的方法,才可靠。

网友X:
有一种电机综合保护器,可以直接用。

网友X:
主要特点
  采用先进的微机技术与高性能的集成芯片,整机功能强大、性能优越。测试精度高,线性度好,分辨率高,整机抗干扰能力强,保护动作可靠。三相电流值,电压值及各类故障代号,显示于LED上、直观清晰。稳定性好,长期工作无须维护。   采用E2PROM存储技术,实现参数设定,掉电后设定参数仍保存下来,勿须再设定。一机多用,可取代传统的电流互感器、电流表、电压表、热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等。   配有RS485串行数字接口,便于上位机(PC)进行数字通迅。
主要功能
  保护功能:除了具有通用的保护功能外,还有自启动、通迅启动和关闭,且欠流、过压、欠压、三相电流不平衡、自启动等功能用户可取可舍。   设置功能:智能型有设置键、数据键和移位键,当设置超范围会提醒用户重新设置,避免误动作。基本型通过拨码或电位电器设定。   报警功能:当电动机过流灯闪烁报警,过流倍数越大,闪烁越快,或用保护器的接点外置报警器   显示功能:保护器通电后按设置键显示整电电流值,按数据键显示三相电流值。启动后显示故障代码且对应的故障指示灯亮,一目了然。   通迅功能:通过串行数字接口实现信息传送,一台上位机(PC)可接256台保护器,并可对每台电机进行参数设定,启停操作,便于自动化管理。
保护功能
  启动保护:在启动时间内,只对断相、过压、欠压、短路及三相电流不平衡进行保护。   过压保护:当工作电压高于工作电压的15%时,动作时间≤6秒。   断相保护:当任何一相断相时,动作时间≤2.0秒。   堵转保护:当工作电流达到整定电流的3~8倍时,动作时间≤2秒。   短路保护:当工作电流达到整定电流的8倍以上时,动作时间≤2秒。   不平衡保护:当任何两相间的电流值相差≥60%时,动作时间≤2秒。   欠流保护:当工作电流连续低于设定的欠流门限时,动作时间≤10秒。   过流保护:过流保护动作时间为反时限保护,(图二)动作时间可根据用户需要自行设定。   自启动功能:有此功能的保护器,需用户设置自启动时间,此时电动机不能通迅启动。   触点容量:AC220V/5A AC308V/3A电寿命≥10次   触点特性:触点J1公共常开常闭,触点J2常开,若需特制订购生产。(以外壳接线图为准)   通迅接口:RS185串行数字接口,通信距离≤1200米   允许误差:±5%   分体显示:距离小于5m标准配置80cm   外形尺寸:智能型 95*48*124 108*66*124   131*61*157 96*96*157   普通型 143*66*157 95*48*124   开孔尺寸:91*44 100*51 123*51 91*91   设置功能: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设置保护参数   配比功能:在200A以下的保护器不需配置互感器,大于200A以上的保护器需要配置电流互感器。   例如400A规格需要配400A/5A的电流互感器   通迅协议:支持厂内自行编制、MODBUS等各种通迅协议。

网友Y:
大功率的电机,用个过流保护就能达到目的,你这样接并不能达到断相保护的功能,因为即使电源侧断相了,但电动机内部其实也相当于一个变压器,可以在断相的这一相上也产生电压,很可能是继电器并不能可靠断开。大功率的电机,如果断了一相,在很短的时间内,电流就可以增大几倍,甚至是几十倍,一般的过流继电器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动作,可以起到正常的保护功能。

网友Z:
引用 网友G:

缺相,欠压等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电机电流增大,用带断相保护的质量好的FR不是全省了吗?

我也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