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如何与西门子WINCC通讯?

楼主(2011-09-04):
Twido如何与西门子WINCC通讯?

网友A(2011-11-30):
WinCC和Twido通信,可以采用两种方式:
第一种,直接通过MODBUS TCP通信,但是只有内置以太网接口的TWDLCAE40DRF 系列一体型控制器才支持Modbus TCP/IP
第二种,可以通过OPC的方式,需要提供Schneider的OPC Server软件,WinCC 作为OPC Client与Twido 通信(Twido内置了MODBUS 协议,RS485 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