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PLC 软件PS501 V2.1.0即将发布,功能大家提前看。。。

楼主(2011-09-04):
ABB PLC 软件PS501 V2.1.0不久前刚刚通过研发部门的测试,正是发布时间应该不会超过10月份,当然啦,我手上已经有了,不过好像没有看到期待已久的C平台,难不成要等正式发布的版本?

对于软件本身,最大的改进如下;

1,支持在线诊断功能,原来将SYCON淘汰出局,使用CBP来替代,但仅仅支持离线组态,但不支持在线诊断,确实很老火,现在新版本总算支持;

2,支持WIN7 64位,原来的V2.0.2版本在WIN7 64位中能安装,但不能运行;

3,增加了很多新型号的模块,截图让大家看,然后给大家解释一下。

新增CPU PM592-ETH,最大的好处是集成4G的存储器,这样可以将大量的数据保存在PLC内;
新增CM588-CAN,这样通讯模块支持从站了,当然还只是CANopen,不过支持DP/EtherCAT等总线协议的从站都会逐步发布的;
新增CI541(2)-DP,这样大家就可以不用DC505-FBP了,DC505使用起来配置太麻烦了,其附件不是熟手根本搞不清,而CI541(2)-DP是标砖的DB9接头,使用常规的总线接头即可使用。
其他的模块就不做介绍了。
4,号称支持c平台,但没有看到,希望正是发布的时候有之。不过今年3月份在德国的时候看过其面目的。
大家还是拭目以待吧

楼主:
刚刚还在看帮助,呵呵,奇怪呀,发现帮助中隐藏了一些未来发布的模块,截图为证。增加了CANopen和EtherCAT从站模块

网友A:
不知道啥时候 AC700F 能升级。

新IO最好也能给 AC700 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啥时候 AC700F 能升级。

新IO最好也能给 AC700 用就好了。

500和700就是同一条生产线上,最后刷的固件不同而已。不过700F想升级干嘛,抢800的市场?

网友B:
你好ye_w,请问你有ABB  ACS450的中文资料吗?如果有的话发一份给我,谢谢啦!871041730@qq.com

楼主:
对:jiulong123 关于你好ye_w,请问你有ABB  ACS450的中文资料吗?如果有的话发一份给我,谢谢啦!871041730@qq.com
内容的回复:

很遗憾,我没有AC450的任何资料

网友C:
对:ye_w 关于回复内容:
对:jiulong123 关于你好ye_w,请问你有ABB  ACS450的中文资料吗?如果有的话发一份给我,谢谢啦!871041730@qq.com
内容的回复:

很遗憾,我没有AC450的任何资料
内容的回复:

看看ACS400的就行啦,全英文的,差不多

楼主:
今天测试了在线诊断功能,目前2.1.0有如下诊断功能:

The following types of online diagnostics and statistics are available:

CPU/PLC related diagnostics with
Complete error log with detailed description

Overview of all readable firmware and hardware versions (CPUs, Communication Modules and I/O Bus)

Statistics like CPU load, resource state, battery state, user program and I/O Bus statistics, and an option to view and set PLC date and time

PLC Browser view which accepts all supported PLC Browser commands

Live values in all views with IO components
Communication Module related diagnostics
The following Communication Modules or field bus diagnostics and statistics are currently available:

Onboard Ethernet and CM577-ETH Ethernet Communication Module

CM572-DP PROFIBUSmasterand Slave

CM579-PNIO PROFINETmasterand Slave

CM578-CN CANopenmasterand Slave

CI506-PNIO CANopenmasterand Slave

网友A:
不知道 CI541(2)-DP 能不能替代 DC705 去挂接挂接S700的IO ?

楼主:
S700的固件不同,CI541(2)-DP不见得能认识S700io模块,等10月份ABB德国来人的时候,我会咨询一下。

网友A:
DC 705 和DC505 固件是不同的,

但是S700 和S500 本身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挂在 DC705和DC505上有点差别。

把S700全部插在AC500 CPU的右边,我已经做过实验,目前没发现任何的问题。

楼主:
将S700全部插在AC500 CPU的右边,在硬件组态的时候是如何对应的?哦,应该用5xx替代7xx组态即可吧

在配置的时候,应该需要忽略组态配置错误。

网友D:
ABB PLC不熟悉

楼主:
就是这样忽略配置,是不是会存在潜在的故障或危险?

楼主(2011-10-18):
好像S500比S700便宜,直接使用700的CPU+S500也能经济一些。。。。。

网友E(2011-11-27):
你好ye_w,公司刚定了ABB DCS的两套系统 800xA的,DCS两套,QCS两套,我之前是用的HONEYWELL的,ABB的还不是很熟悉,如果你有些资料的话,看能否给提供以下,我这里有control builder V5.3的软件平台,想自己操作着学习一下,我的联系方式: forest.xls@hotmail.com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玩DCS的,只是经常使用AC500 PLC而已,当然也可以一起交流AC31 90系列的PLC

网友A:
o ,  Forest.xls  你是山东的造纸厂用户么?

貌似最近山东的一个纸厂被ABB 造纸部攻下,

而此前这个厂用 Honeywell的。

客观的评价 ABB 造纸,

才发现 ABB QCS的强悍 其实和 800xA的强悍没什么关系。

呵呵

另外,目前最新版本的 Control  building M 是V5.1 版本,没V5.3 版本。

倒是V5.0 有  V5.0 SP2  Hotfix3的版本。

楼主(2012-03-19):
abb 马上就要出2.2版本了,2.2版本主要是增加了不少通讯模块之外,集成C编程就是最大的地方了,不过需要外装C编译器,还有相应的License

网友F(2012-05-27):
2.2版本的C好用么?装了一个,还得需要Wind River的编译器……没搞到这个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版本的C好用么?装了一个,还得需要Wind River的编译器……没搞到这个编译器。。。

还需要编译器的licence

网友F:
对:ye_w关于内容的回复:

也不知道ABB的人咋想的,那个编译器估计很贵,将来不知道怎么卖。。市面上不少好用又Free的编译器,非得用这个。。。

网友G:
你好ye_w,可以给我一分最新ABB plc 的软件吗,学习学习,,谢谢了

网友G:
你好ye_w,可以给我一分最新ABB plc 的软件吗,学习学习,,谢谢了xiangpeng7236@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ye_w关于内容的回复:也不知道ABB的人咋想的,那个编译器估计很贵,将来不知道怎么卖。。市面上不少好用又Free的编译器,非得用这个。。。

听说还是准备自己想其他法子。。。。

网友H(2012-06-27):
你好,ABB PLC的硬件配置文件在电脑什么地方?

楼主:
要看到配置文件,必须使用CBP打开软件后才能在工程文件所在目录内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ye_w,可以给我一分最新ABB plc 的软件吗,学习学习,,谢谢了

如愿意一起交流ABB AC500和AC31 90系列PLC的同仁们,请加群198412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