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S7-300的白菜问题

楼主(2011-09-04):
刚刚开始接触S7-300,不懂,高手表笑我,200里面数据一般用V区,在300里面用什么呢,看看手册搞不懂,300作为DP从站时,主站可以访问那些数据区呢,请教各位高手,弱弱的问题,

网友A:
200中的V对应于300中的DB。

楼主:
300的DB寻址方式是什么样的呢,脑子里全装的200东西,300一时理解不了呀

网友B:
300里面是M存储区和数据块DB,300作为从站,在组态时需要配置主从通讯,并设置相应的通讯字节数等

网友C:
300的DB块必须人工建立才行,而200的V区只需按照需要调用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300的DB寻址方式是什么样的呢,脑子里全装的200东西,300一时理解不了呀

首先建立一个 共享 DB块(还有一种 背景DB块给FB 块专用的), 例如建立 一个 DB1 块 可以在内部建立 ,BOOL,INT UINT ,WORD ,DWORD ,DUINT REAL  等数据类型;

DB1.INT (内部定义的变量名,随便起), //  有符号整数 ,  外部引用的时候一定要 类型一样,这一点有点不足;

 DB1.B1            //   布尔量 , 可以和 M 点一样用;

楼主:
对:miy_gongkong 关于

引用 楼主:
300的DB寻址方式是什么样的呢,脑子里全装的200东西,300一时理解不了呀

首先建立一个 共享 DB块(还有一种 背景DB块给FB 块专用的), 例如建立 一个 DB1 块 可以在内部建立 ,BOOL,INT UINT ,WORD ,DWORD ,DUINT REAL  等数据类型;

DB1.INT (内部定义的变量名,随便起), //  有符号整数 ,  外部引用的时候一定要 类型一样,这一点有点不足;

 DB1.B1            //   布尔量 , 可以和 M 点一样用;

内容的回复:

还是不太明白,建立共享DB块,然后在里面自定义数据类型是吗,那外部调用DB块的数据时怎么寻址呢,比如200的VW100,在300的DB里面怎么寻址呢

楼主:
对:miy_gongkong 关于

引用 楼主:
300的DB寻址方式是什么样的呢,脑子里全装的200东西,300一时理解不了呀

首先建立一个 共享 DB块(还有一种 背景DB块给FB 块专用的), 例如建立 一个 DB1 块 可以在内部建立 ,BOOL,INT UINT ,WORD ,DWORD ,DUINT REAL  等数据类型;

DB1.INT (内部定义的变量名,随便起), //  有符号整数 ,  外部引用的时候一定要 类型一样,这一点有点不足;

 DB1.B1            //   布尔量 , 可以和 M 点一样用;

内容的回复:

还是不明白,建立共享DB块,在里面自定义数据类型吗?外部调用DB块怎么寻址呢,就象200的VW100,300的DB该怎么调用呢

网友C:
直接使用DB块名.变量名的方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miy_gongkong 关于

引用 楼主:
300的DB寻址方式是什么样的呢,脑子里全装的200东西,300一时理解不了呀

首先建立一个 共享 DB块(还有一种 背景DB块给FB 块专用的), 例如建立 一个 DB1 块 可以在内部建立 ,BOOL,INT UINT ,WORD ,DWORD ,DUINT REAL  等数据类型;

DB1.INT (内部定义的变量名,随便起), //  有符号整数 ,  外部引用的时候一定要 类型一样,这一点有点不足;

 DB1.B1            //   布尔量 , 可以和 M 点一样用;

还是不明白,建立共享DB块,在里面自定义数据类型吗?外部调用DB块怎么寻址呢,就象200的VW100,300的DB该怎么调用呢

直接使用   DB块名.变量名的方式 .

DB 块 定义的 变量就是这个变量的符号名,按符号名引用即可, 至于 你说 和200 的 VW300 这样的寻址, 不必考虑,

300 也没给出数据块, 具体物理地址,系统会自动分配的, 你不必关心; 这里就是和 200 的 概念上的区别,要学会适应;

这一点就像 是 计算机高级语言 的语法一样,   变量 先定义,  后引用。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