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变频器和三菱485的接线

楼主(2011-09-04):
请问下是怎么接线的,谢谢。还有谁有台达的使用说明书,给我一份可以吗。可以用别的换也行

网友A:
變頻器是什麼台達哪個系列的

以下是台達變頻器網站的連結,裡面有變頻器的使用說明書,或許你可以上那兒找到你要的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rive/ac_motor/ac_motor_main.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