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RSLogix 500 软件怎样实现语音报警?

楼主(2011-09-04):
新手求助:RSLogix 500 软件怎样实现语音报警功能?  请发送邮件至:zzg3857@126.com

网友A:
zzg3857

你好!你是不是想在500的软件上编一些程序,下在到PLC中,然后PLC有语言报警的功能,我没有做过这种工程,给你提供一些建议,我想应该不会很难吧,在程序上将报警功能编好,然后买一种类似公交车上那种报站器,不过公交车上的是人工按键的,你需要有Rs232端口的和PLC通讯,事先将需要的报警录入报站器中和程序上编的报警一一对应即可。

楼主:
谢谢,不是我是想在工控机上语音报警,软件怎样设置

网友B:
如果是工控机上实现语音报警,必然采用监控组态软件,而不是PLC编程软件rslogix5000.如果你采用AB的FTviewse可以直接把报警标志输出到以声音文件,然后通过PC的声卡送出来,然后你可以点选报警栏的静音或者确认按钮。

楼主:
我们的设备控制很简单,只用了组态RockWell  32 和500的编程,AB的FTviewse 没有用过,怎么使用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C:
使用上位组态软件FactoryTalk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2011-12-17):
没那么复杂,AB有专门的蜂鸣器。我用的4通道的,一个通道发一种声音和亮一个灯。

网友E:
 不管是32 还是se或者其他上位,实现语音报警的过程基本和剑工描述的差不多。况且32还是支持vbscrip的,所以实现起来途径就又多个。

网友F:
不懂学习一下,真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