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安变频器和三菱485方式的接线

楼主(2011-09-04):
关于台安变频器和三菱485方式的接线,谁能帮我吗。5根线是吗。怎么接

网友A:
请参见下图:

楼主:
对:yjig 关于

你好,可是变频器上是怎么接的呢。,谢谢,还有台达的,你知道吗。可不可以和我说说。我是第一次用通信方式用变频器

内容的回复:

楼主:
你好, 是不是FX0N-485ADP就是变频器那头,谢谢你

网友A:
FX0N-485ADP就是变频器那头?是!

将变频器的SDA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RDA接,变频器的SDB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RDB接,变频器的RDA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DA接,变频器的RDB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DB接,变频器的SG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G接。

 即使接错,也不可能出大问题,大不了变频不动,反一下就行了。

网友B:
485用2根线的接法吧,用4根的费钱。

楼主:
楼上的大哥姐们, 谢谢了, 那和电脑 是怎么通信的,接线的呢 ! 谢谢大家,如果谁要三菱的,我给谁发个,写个邮箱

楼主:
对:yjig 关于

FX0N-485ADP就是变频器那头?是!

将变频器的SDA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RDA接,变频器的SDB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RDB接,变频器的RDA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DA接,变频器的RDB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DB接,变频器的SG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G接。

 即使接错,也不可能出大问题,大不了变频不动,反一下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
你好,谢谢你,真的,说了这么多了,再问一下,那和台达的又是怎么接的,这两种变频器和电脑是怎么接的,软件我有了,只是不知道怎么接。这里面的接会不会有什么 技巧

楼主:
对:siren 关于485用2根线的接法吧,用4根的费钱。 内容的回复:你好,先说谢谢你。用2根线也可以?,能说说学习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siren 关于485用2根线的接法吧,用4根的费钱。 内容的回复:你好,先说谢谢你。用2根线也可以?,能说说学习下吗?

你发的就是2线制接法,屏蔽线接地即可。

网友A:
RS485的接线,4根与2根的实际效果一样,因此,为了节省费用,完全可以将4根线并成2根(如上图所示)。

台达变频有多种型号,也不知你用的哪一种,下图的型号为VFD-B型变频,变频的2号线(GND)接PLC的SG,变频的4号线(SG+)接PLC的SDA,变频的3号线(SG-)接PLC的SDB。

楼主:
那和电脑 呢

,谢谢
引用 网友A:
关于

RS485的接线,4根与2根的实际效果一样,因此,为了节省费用,完全可以将4根线并成2根(如上图所示)。

台达变频有多种型号,也不知你用的哪一种,下图的型号为VFD-B型变频,变频的2号线(GND)接PLC的SG,变频的4号线(SG+)接PLC的SDA,变频的3号线(SG-)接PLC的SDB。

楼主:
请问这些学习的都能在哪看到

网友A:
1、台达变频说明书在台达的官方网站上可下载。

2、以上是PLC与变频的接线方式,如果是计算机与变频的连接,因为计算机不可以直接输出485通讯信号,你还需要一个转换插头(可能是RS232-RS485),并且还需要专用软件发送、接受通讯信号。

网友B:
那和电脑 是怎么通信的:

用MOXA的或三菱的232转485即可,别忘记配直流电源,我记得三菱的是5VDC,MOXA的是24VDC。

楼主:
对:yjig 关于

FX0N-485ADP就是变频器那头?是!

将变频器的SDA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RDA接,变频器的SDB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RDB接,变频器的RDA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DA接,变频器的RDB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DB接,变频器的SG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G接。

 即使接错,也不可能出大问题,大不了变频不动,反一下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回复内容:能帮我看下程序吗。好像不行,您有台达和PL C的程序例吗。我QQ510757054谢谢
对:yjig 关于

1、台达变频说明书在台达的官方网站上可下载。

2、以上是PLC与变频的接线方式,如果是计算机与变频的连接,因为计算机不可以直接输出485通讯信号,你还需要一个转换插头(可能是RS232-RS485),并且还需要专用软件发送、接受通讯信号。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1、你的图太大,还需另存才能看到,非常不便。建议你将软件的视图比例降为75%,然后截图上传。

2、M8002仅执行一次,不可用于RS指令,必须采用M8000。

3、你一会儿说是台达变频,一会儿说是台安变频,搞不清你究竟采用的是哪一种型号。

4、如果是台达变频,可直接参照现成的程序,工控网、及台达说明书就有现成的。如果是台安变频,你还需提供变频通讯协议。

5、你所述的与“电脑通讯”,其实非常简单,说的规范一点叫做通讯,说的白一点,就是插插头,一头插电脑,一头插PLC。无须用转换插头(RS232-RS485)。

楼主:
回复内容你好,谢谢你一直的支持回答,关于台达变频器。请问下现有的程序哪有,说个网址年接可以吗。谢谢。关于用电脑通信,台达不是有USB-VFD的线吗,是不是用来能信的。
对:yjig 关于

1、你的图太大,还需另存才能看到,非常不便。建议你将软件的视图比例降为75%,然后截图上传。

2、M8002仅执行一次,不可用于RS指令,必须采用M8000。

3、你一会儿说是台达变频,一会儿说是台安变频,搞不清你究竟采用的是哪一种型号。

4、如果是台达变频,可直接参照现成的程序,工控网、及台达说明书就有现成的。如果是台安变频,你还需提供变频通讯协议。

5、你所述的与“电脑通讯”,其实非常简单,说的规范一点叫做通讯,说的白一点,就是插插头,一头插电脑,一头插PLC。无须用转换插头(RS232-RS485)。

内容的回复:

楼主:
你好,最近出差了.好久没来了.你有台达变频器和三菱PLC通信控制正反转的程序吗.给我发一份好吗,.我的邮箱是510757054@qq.com

谢谢你了

楼主:
你好。最近出差了。好久没上了。我还是不会通信用台达变频器和三菱PLC控制正反转,和查看频率。您 那,有程序吗。可以给我一份吗?我照着你的程序放进去看我还会不会

先谢谢    你了

楼主:
我的邮箱是510757054@qq.com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