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长的滑台汽缸驱动40KG的小车,想改成变频驱动同步带,请问需多大的电机?

楼主(2011-09-04):
如题:4M长的滑台汽缸驱动40KG的小车,想改成变频加同步带驱动,原有控制系统不能改动,请问需多大的电机和同步带?

广州佛山的同行有过成功应用的可以合作,有意请回帖,谢谢!

网友A(2011-12-01):
电机功率 = 扭矩×电机输入转数×使用效率/9549
功率计算公式是 P=Tnη/9549
选择电机的时候,先确定你要的电机的转速,然后在根据上面的公式
  P是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单位是千瓦(KW)
  n 是额定转速 n 单位是转每分 (r/min) 额定转数一般4p的电机为1440转 2p的电机为2900转
                                                  6p的电机为960转
  η是电机效率 一般取 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