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与三菱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1-09-04):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现在用三菱FX1N与三菱触摸屏GT1275通讯,由于第一次用三菱的触摸屏,始终与PLC连不上,请前辈指点一下,最好有图片。谢谢!我现在用的软件是PLC是7.08版本的,触摸屏是GT DESIGNER3  1.01B。

网友A:
连线通讯参数正确没什么特殊的

www.ytleader.cn

QQ 380311035

PLC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编程电缆等

网友B:
这个通讯线就用以前的FX-50DU-CAB0就可以

网友C:
看你的机种是否设置正确,还有端口设置(在设备管理器中,如果正确连接的话,上面会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