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编码器的寻零

楼主(2011-09-05):
各位大哥,不好意思,自己是小白,想问问增量式编码器如何寻零。我用的是FAULHABER直流微电机,加一个磁电式编码器。

看了网上的介绍,说通过增量式编码器的Z相位来实现,但我这里的编码器只有A B相位,从编码器出来的线为电机电源正负,GND,VDD和A,B信号通道,没有看到Z相位线

还有一种方法是通过限位开关来实现,开机后电机旋转,旋转到一定时候,限位开关发出信号,接收到限位开关的信号后编码器将此点作为零位。但不知道具体操作方法是什么。

以上两点疑惑还请各位高手解答,共同探讨。非常感谢。

楼主:
还望各位高手能够来共同探讨

楼主:
高手没来哦。。。。。。。

网友A:
一般的编码器都有一个零刻度线,到这里后会输出一个Z相信号,你可以通过读Z相信号的电平变化来获取。如果你的编码器没有Z信号,那就只能从限位开关来获取了。

读限位开关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B:
如果没有Z相信号,那只能通过外部接个行程开关或限位开关之类的来实现"硬"置0.

网友C:
接收到限位开关的信号后,减速运行,待限位开关的信号消失后,停止,作为零点。

楼主:
开来还真要用限位开关来实现了。FAULHABER的编码器都没有Z相位,只有A.B两个通道,真搞不懂哦

楼主:
但是限位开关这种方法寻零不是很精确,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呢?

楼主:
还有木有啊。。。。。同志们

网友D:
没有Z相位,就别寻零了

网友E:
我和你情况一样,用的也是faulhaber的电机,寻零的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愁死了

网友F:
為何會選用沒有Z訊號的編碼器 那你為何會選用此電機

我可提共帶有Z訊號磁电式编码器 來解決你的困擾

网友F:
MRS20磁力式編碼器

网友G:
没有Z信号的编码器很多,也很正常。如果编码器安在电机轴上,Z信号用不着,如果安在负载轴上。没有Z信号,加一个限位开关实现。当限位开关触发是对位置计数器清零。如果限位开关的精度不够,可以用光电开关或者霍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