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PID指令困惑,及有效可行的PLC滤波方法。

楼主(2011-09-05):
程序中调用PID指令,没有用向导生成PID,直接调用S7200 PID指令。将采样周期设为0.2秒。在主程序中有条件的调用PID指令。主程序循环周期约20ms。调节PID参数,工作正常。但有工程师指出,必须要用0.2秒的中断调用PID指令,不然的话是要背离PID公式的。

CPU采用的积分项公式为: MIn = KC * TS/ T I * (SPn - PVn) + MX

而又有工程师说PID指令执行时只根据采样周期进行采样计算,但未说明具体怎样计算,网上也没查到确切的说法,大多数工程师只是采用向导生成PID,不知又没有工程师直接调用PID指令??PID指令是否一定要间隔调用,并且中断时间要和采样周期一致?如果不一致有什么影响?增大或减少采样周期数值,对PID输出有什么影响???

还请教模拟量输入值不稳定,如何使其稳定真实,只想通过软件方式实现,采用求平均值的方法有明显效果,但其会后滞较长时间,不适宜做PID反馈值,不太理想。有没有高手采样其它有效的数字滤波方法??十大滤波方法之外的方法,并且S7200能够实现。

网友A(2011-11-04):
用向导做的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