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介绍:一个屏连32个PLC

楼主(2011-09-05):
使用合信HMI(可选TP07),走MPI协议,可连接32个合信PLC

网友A(2011-10-21):
纳尼,这么强悍,波特率是187.5K?

网友B:
现在PLC通过各种总线大多能实现以上功能。

网友C:
NB

这个屏和PLC看来都是不简单,能连接,不知道运行性能稳定不?还有通讯速率如何?---

网友D:
这样的方案几乎行不通。。。。。

网友E:
不会吧!倒想看看如何实现

网友F:
这对屏的要求得高的高啦。

网友G:
这个通讯应该不太稳定

网友H:
楼主太厉害了 估计够呛

网友I:
这个没什么实际意义;

一般一个连二个或多到三四个就行了;

网友J(2012-02-03):
在19.2K的波特率下速度是很低的,适用性很小

网友K:
这个都能做哦,触摸屏作为主机,能寻址32个很平常哦,呵呵,能寻址99个的才强悍。

网友L:
实际工程 12个也可以了   呵呵

网友M(2015-10-31):
协议是什么 路由是什么 总线是can么?

网友N(2016-03-04):
可以走以太网,合信最新研发的以太网触摸屏和以太网PLC,可以轻松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O(2017-07-01):
以太网可以连更多,我这里也提供合信的PLC,还有国产的变频器,这些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有什么技术问题也可以一起探讨,我的联系电话是13588284471

网友P(2017-08-29):
能不能通过屏来修改PLCIP地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