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 和modbus的问题。

楼主(2011-09-05):
我想问一下,MODBUS地址是否和UNITY PRO的地址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MW190和40190(或者40191)是对应的关系。如果有一数据放在MODBUS地址40190(40191)中,我做IO扫描的时候有两种情况:

     1.  前面的slave syntax 选择index ,从站的地址是写40190(40191)。

      2. 前面的slave syntax选择modbus, 从站的地址写190.

以上两种情况我应该选哪个?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呀,望高手解答。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自己读数值试试。你可以先把从站数据读到PLC里。

网友B:
个人观点都是可以的

mw190对应40191

楼主:
对:大彪哥 关于

自己读数值试试。你可以先把从站数据读到PLC里。

内容的回复: 我知道的。可是我读取MODBUS地址时,不知道怎么读取,上面两种情况不知道选哪一种

网友C:
两种情况都可以,因为IO扫描支持03,16的功能码,所以只能与4X即%mw区域数据通信。 index是索引方式,只需敲入4X的地址即可,如200,不用写modbus完整地址 modbus指的是modbus地址方式,要敲入MODBUS完整地址,如400200 IEC0指的是IEC0地址,如TWIDO,premium支持这种地址格式,要敲入%MW的地址,如%MW200 IEC1指的是IEC1地址,如QUANTUM,因为QUANTUM没有%MW0这个地址,它是从1开始的,所以取名IEC1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怎么都看不懂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Jade_2002,我还有两个疑问望你能解答。

1. MOdbus地址是六位的,例如400200,可是有的时候会被说成40200,是不是一个意思?

2. Quantum PLC的起始地址是%MW1,所以对应到400001,没有地址偏移 ,Premium PLC的其实地址是%MW0,所以对应到400001,就有地址偏移 那为什么当我用Quantum PLC做两个主PLC之间的通讯,做IO扫描时却有一个地址的偏移。

引用 网友C:
关于两种情况都可以,因为IO扫描支持03,16的功能码,所以只能与4X即%mw区域数据通信。 index是索引方式,只需敲入4X的地址即可,如200,不用写modbus完整地址 modbus指的是modbus地址方式,要敲入MODBUS完整地址,如400200 IEC0指的是IEC0地址,如TWIDO,premium支持这种地址格式,要敲入%MW的地址,如%MW200 IEC1指的是IEC1地址,如QUANTUM,因为QUANTUM没有%MW0这个地址,它是从1开始的,所以取名IEC1

网友C:
1.modbus地址是六位的,被说成五位的也可以。

2.UNITY中IO扫描,对于QUANTUM系列PLC确实有一个字的偏移地址问题,而premium没有。这个我只能解释成历史遗留问题了。

楼主:
回复内容:您说反了吧?应该是PREMIUM有偏移的,因为PREMIUM有%MW0,而QUANTUM没有。只是QUNTUM两个主PLC相互通讯时却有一个地址的偏移。
引用 楼主:
关于回复内容:谢谢Jade_2002,我还有两个疑问望你能解答。1. MOdbus地址是六位的,例如400200,可是有的时候会被说成40200,是不是一个意思?2. Quantum PLC的起始地址是%MW1,所以对应到400001,没有地址偏移 ,Premium PLC的其实地址是%MW0,所以对应到400001,就有地址偏移 那为什么当我用Quantum PLC做两个主PLC之间的通讯,做IO扫描时却有一个地址的偏移。对:网友C 关于两种情况都可以,因为IO扫描支持03,16的功能码,所以只能与4X即%mw区域数据通信。 index是索引方式,只需敲入4X的地址即可,如200,不用写modbus完整地址 modbus指的是modbus地址方式,要敲入MODBUS完整地址,如400200 IEC0指的是IEC0地址,如TWIDO,premium支持这种地址格式,要敲入%MW的地址,如%MW200 IEC1指的是IEC1地址,如QUANTUM,因为QUANTUM没有%MW0这个地址,它是从1开始的,所以取名IEC1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没有啊,就是扫描premium时地址没有偏移,扫秒索引时地址是0就是扫描%mw0,地址是1时就是扫描%mw1。扫QUANTUM时地址会自动加一,有偏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