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9-22-工控擂台-使用万用表如何判断晶体二极管的好坏?

楼主(2011-09-05):
使用万用表如何判断晶体二极管的好坏?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数字表有二极管专用测量的档位,
1、红表笔接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接负极时,读数为0.5~0.7V左右(这个是二极管正向压降,有的二极管可能比较大,可以看下手册),反过来为无穷大(读数显示“1”),这样的二极管属正常。
2、红表笔接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接负极时,读数为0000V,反过来读数为0000V,这样的二极管已经击穿了。
3、测量结果介于上述1、2读数之间的,属不良品。

网友B:
1、在路测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好坏:因为在实际电路中,三极管的偏置电阻或二极管、稳压管的周边电阻一般都比较大,大都在几百几千欧姆以上,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万用表的R×10Ω或R×1Ω档来在路测量PN结的好坏。在路测量时,用R×10Ω档测PN结应有较明显的正反向特性(如果正反向电阻相差不太明显,可改用R×1Ω档来测),一般正向电阻在R×10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200Ω左右,在R×1Ω档测时表针应指示在30Ω左右(根据不同表型可能略有出入)。如果测量结果正向阻值太大或反向阻值太小,都说明这个PN结有问题,这个管子也就有问题了。这种方法对于维修时特别有效,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出坏管,甚至可以测出尚未完全坏掉但特性变坏的管子。比如当你用小阻值档测量某个PN结正向电阻过大,如果你把它焊下来用常用的R×1kΩ档再测,可能还是正常的,其实这个管子的特性已经变坏了,不能正常工作或不稳定了。

2、测稳压二极管:我们通常所用到的稳压管的稳压值一般都大于1.5V,而指针表的R×1k以下的电阻档是用表内的1.5V电池供电的,这样,用R×1k以下的电阻档测量稳压管就如同测二极管一样,具有完全的单向导电性。但指针表的R×10k档是用9V或15V电池供电的,在用R×10k测稳压值小于9V或15V的稳压管时,反向阻值就不会是∞,而是有一定阻值,但这个阻值还是要大大高于稳压管的正向阻值的。如此,我们就可以初步估测出稳压管的好坏。但是,好的稳压管还要有个准确的稳压值,业余条件下怎么估测出这个稳压值呢?不难,再去找一块指针表来就可以了。方法是:先将一块表置于R×10k档,其黑、红表笔分别接在稳压管的阴极和阳极,这时就模拟出稳压管的实际工作状态,再取另一块表置于电压档V×10V或V×50V(根据稳压值)上,将红、黑表笔分别搭接到刚才那块表的的黑、红表笔上,这时测出的电压值就基本上是这个稳压管的稳压值。说“基本上”,是因为第一块表对稳压管的偏置电流相对正常使用时的偏置电流稍小些,所以测出的稳压值会稍偏大一点,但基本相差不大。这个方法只可估测稳压值小于指针表高压电池电压的稳压管。如果稳压管的稳压值太高,就只能用外加电源的方法来测量了(这样看来,我们在选用指针表时,选用高压电池电压为15V的要比9V的更适用些)。

3、

网友C:
     “使用万用表如何判断晶体二极管的好坏? ”方法如下:将指针式万用表置欧姆档(R×1K、或R×100挡),用二只表笔分别按接二极管的二个引脚且读看表针指示,再将表笔互换反接重新测量一次,二次测量结果为:一次读数很大(表针微动),而另一次(表笔反接)测量读数很小几百欧~几十欧,如是这样的检测结果,说明此二极管是好的,以读数较小的测量为准,其黑表笔按接的二极管的引脚为二极管的正极,红笔按接的引脚二极管的负极。

     如二次测量结果为:1、读数都很大,说明二极管已阻断,2、读数都很小或都=0,即短路,说明此二极管已损坏。

网友D:
常用方法如下:

1)找基极:用模拟万用电表电阻档(如*K),一笔(如黑笔)固定接假定的“b”极,另一笔分别测另外两电极,当两极阻值相近时,假设的“b”就是基极了。

2) 找极牲:上述测试中,如果再次电阻值都很小(几百至几K),则管子是NPN型,反之则为PNP型。 找集电极:以上测试知道了基极和管型,以NPN为例找集电极是将黑笔接假定的“c”极(两次调换假设),红笔接“e”极,用手指同时接触“c”和b极,指针右偏幅度大的一次“c”极就是集电极。pnp型交换红黑笔测试即可。

3) 好坏:测试pn结正、反向电阻相差越大越好。正、反向电阻相近或为零是牲能不佳或击穿。

网友E:
晶体二极管是非线性器件,如果交换表笔后两者的电阻值相差不大,说明PN结被击穿,已经损坏。

网友F:
用万用表测量小功率二极管时需要把万用表的旋钮拨到欧姆档R×100或R×1k档,然后用两表笔测量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一般二极管的正向电阻约为几十到几百欧,反向电阻约为几十千欧到几百千欧,正反向电阻相差越大越好。若测得的正反向电阻值相差不大则表明管子被击穿。

网友G:
将数字万用表拨至二极管档,此时红表笔带正电,黑表笔带负电。用两支表笔分别接触二极管的两个引脚,若显示值在1V以下,说明管子处于正向导通状态,红表笔接的是正极,黑表笔接的是负极。若显示溢出符号“1”,证明管子处于反向截止状态,黑表笔接的是正极,红表笔接的是负极。

  为进一步确定管子的质量好坏,应交换表笔再重测一次。若两次均显示“000”,说明管子已击穿短路;若两次都显示溢出符号,说明管子内部开路。

使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将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负极,所测得的为其正向压降(VF)。在测试常用的整流二极管、检波二极管和开关二极管等普通二极管时,正常情况下,硅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为0.5~0.7V,反偏时应显示溢出符号“1”;锗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为0.15~0.3V,反偏时溢出。测量时,若正反向均显示“0”,则表明被测管子已经击穿短路;而如果正反向皆为溢出者,则表明管子内部开路;若测得结果与正常数值相差较远,则表明管子性能不佳。如果检波二极管(如2AP型)的正向压降偏大,则将影响其检波性能,反偏时测得压降2V以下的管子,根本无法使用。对于整流二极管,若正向压降较小,其本身功耗也就较小,工作时的温升相对就较低,这种管子可提高整流效率。
(1) 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档可用来比较可靠地检测二极管,但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档不宜检测二极管。这是因为,数字万用表电阻档所提供的测试电流太小(一般为100mA~0.5mA,具体数值依所用电阻档而定),而二极管属于非线性元件,其正、反向电阻值的大小与测试电流有很大关系,所以用数字万用表电阻档测出来的阻值与正常值相差很大,有时难以判定。例如,用20MΩ档测试小功率二极管时,其正向电阻可达几兆欧,反向电阻常超出仪表量程,在20MΩ以上,这就无法判定被测管的单向导电性能是否正常。因此,鉴别二极管的性能时,应使用二极管档进行测试,这既比较准确可靠,又比较直观。

  (2) 使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这时读数的单位是mV。例如,用该档检测2AP3型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显示为“352”,即表示352mV或0.352V(此管为锗管)。用该档检测IN4007型二极管时,正向显示为“509”,即表示正向压降为509mV或0.509V(此管为硅管)。虽然不同型号的数字万用表对二极管正向压降的测量结果有较大的离散性,但不影响对锗管与硅管两类不同材料制造的二极管进行判别。

  (3) 以上是以小功率二极管为例说明测试方法的,对于大功率整流二极管,VF值可达1V。

网友H:
用万用表测量二极管时需要把万用表的旋钮拨到欧姆档R×100或R×1k档,然后用两表笔测量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一般二极管的正向电阻约为几十到几百欧,反向电阻约为几十千欧到几百千欧,正反向电阻相差越大越好。若测得的正反向电阻值相差不大则表明管子被击穿。

网友I:
晶体二极管的极性与好坏的判别
晶体二极管的正、负极可按下列方法来判别:
1. 看外壳上的符号标记:通常在二极管的外壳上标有二极管的符号。(参考图3),标有三角形箭头的一端为正极,另一端为负极。
2. 看外壳上标记的色点:在点接触二极管的外壳上,通常标有色点(白色或红色)。除少数二极管(如2AP9、2AP10等)外,一般标记色点的这端为正极。
3. 透过玻璃看触针:对于点接触型玻璃外壳二极管,如果标记已磨掉,则可将外壳上的漆层(黑色或白色)轻轻刮掉一点,透过玻璃看那头是金属触针,那头是N型锗片。有金属触针的那头就是正极。
4. 用万用表R*100或R*1K档,任意测量二极管的两根引线,如果量出的电阻只有几百欧姆(正向电阻),则黑表笔(既万用表内电池正极)所接引线为正极,红表笔(既万用表内电源负极)所接引线为负极。(见图5)

5. 用电池和喇叭来判别二极管的正、负极:如图6所示。将一节电池和一个喇叭(或耳机)与被测二极管构成串联电路。然后将二极管的一端引线断续触碰喇叭,再把二极管倒头又测一次。以听到“咯、咯”声较大的一次为准,电池正极相接的那一根引线为正极,另一根为负极。

图6
判别二极管的好坏,可用如下方法:

图7a 图7b
1. 用万用表R*100或R*1K挡测量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如图7所示,锗点接触型的2AP型二极管正向电阻在1K左右,见土7a,反向电阻应在100K以上,见图7b;硅面接触型的2CP型二极管正向电阻在5K左右,反相电阻应在1000K以上。总之,正向电阻越小越好,反向电阻越大越好。但若正向电阻太大或反相电阻太小,表明二极管的检波与整流效率不高。如图8所示,若正向电阻无穷大(表针不动),说明二极管内部断路;若反相电阻接近零,表明二极管已击穿。内部断开或击穿的二极管均不能使用。

图8
2. 如没有万用表,也可用电池、喇叭(或耳机)与被测二极管串接。当二极管负端接电池正极,正端串接喇叭再接电池负极(反向连接),断续接通时,若喇叭发出教大的“咯咯”声,表明二极管已击传(如图9a所示);反过来,如果将二极管正向连续接通时(如图9b所示),喇叭无一点响声,表明二极管内部断路。

网友J:
做法很简单。用万用表的电阻档。进行正反向。如果正反向电阻多很大说明二极管断路。如果正反向电阻都很小二极管已击穿。如果正向电阻和小,反向电阻很大。二极管没有问题。

网友K:
我还是喜欢用老实指针万用表,M500型或MF50型,根据不同耐压电流的二极管,选用不同的电阻量程。正反向测量,正常的导通的黑笔为正;击穿的正反向电阻接近,且较小。

网友L:
偶用万用表测量二极管基本上是看其是否被反向击穿即二极管的好坏。这个用数字万用表(现在大部分仪表维修工都是数字表了,指针表用的少了)的二极管档可以检测二极管的通断情况,如果在二极管档位正反测量二极管其都处于导通状态有的滴滴叫有的不叫但是面板显示数字很小则证明二极管损坏。如果正反向测量一个呈导通状态,一个呈截止状态证明二极管是好的。

这个方法简单、快捷、直观对于电路板中二极管好坏判断也不用拆焊测量判断二极管的正反向也很容易,偶平常就是用这个方法,平常看到一些维修家电的师傅也通常使用其方法判断电器中二极管是否损坏查找故障。

网友M:
用万用表测量小功率二极管时需要把万用表的旋钮拨到欧姆档R×100或R×1k档,然后用两表笔测量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一般二极管的正向电阻约为几十到几百欧,反向电阻约为几十千欧到几百千欧,正反向电阻相差越大越好。若测得的正反向电阻值相差不大则表明管子被击穿。
数字表有二极管专用测量的档位,
1、红表笔接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接负极时,读数为0.5~0.7V左右,反过来为无穷大(读数显示“1”),这样的二极管属正常。
2、红表笔接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接负极时,读数为0000V,反过来读数为0000V,这样的二极管已经击穿了。
3、测量结果介于上述1、2读数之间的,属不良品.

网友N:
万用表测量,将红、黑表笔分别接在二极管的两端,读取读数,再将表笔对调测量。根据两次测量结果判断,通常小功率锗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值为300-500Ω,硅二极管约为1kΩ或更大些。锗管反相电阻为几十千欧,硅管反向电阻在500kΩ以上(大功率二极管的数值要小的多)。好的二极管正向电阻较低,反向电阻较大,正反向电阻差值越大越好。如果测得正、反向电阻很小均接近于零,说明二极管内部已短路;若正、反向电阻很大或趋于无穷大,则说明管子内部已断路。在这两种情况下二极管就需报废。

网友L:
如果想用电阻挡测量二极管的好坏也行,这个可以使用数字万用表的200K电阻档(一般的硅型二极管的正向电阻阻值在100KΩ-200KΩ之间,反向电阻在1-2MΩ之间)正极接红表笔,负极接黑表笔如果显示电阻值正常,在把表笔颠倒测量如果显示正常则证明是好的二极管。

由于大部分在测试二极管好坏时都是在电路板中检测,因此要注意二极管附近有无电容器是否与其有电路连接如果有联系应该在测量前先对其放电不然会对测量产生影响。

对于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检测二极管好坏时也要在测试时对周围电容放电,万用表显示的数值正向测量时大部分在0.6(硅型二极管)或0.2(锗型二极管)之间,这个就是二极管正向导通时的压降(其万用表的表笔红表笔输出正向电压),反向测量应该显示OL指示。

不管是电阻挡还是二极管档测试二极管的好坏都是利用了二极管单向导通性原理,使用数值式或者指针式都可以测量,唯一不同的是数字式测试时红表笔输出正向电压,黑表笔为电压负极,此时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二极管有正向压降。如果是指针式红表笔输出为电压负极,黑表笔输出电压正极,此时黑表笔接二极管正极,红表笔接二极管负极,二极管正向导通有正向压降。

网友O:
可以根据正常二极管正向电阻较小,反向电阻阻值较大的特征,用万用表的R×1KΩ档来判断,具体方法如下:
1、测试:测试二极管的正向电阻阻值时,用万用表的红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黑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此时二极管电阻阻值较小,锗二极管为11KΩ左右,硅二极管为4~81KΩ左右,反接则电阻值为无穷大;
2、判别: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二者相差越大越好,即正向电阻值要小,反向电阻值要大。a)、若正反向电阻值都是无穷大,说明二极管内部断线开路或烧断;b)、若二极管正反向电阻均为0,则说明二极管
两个电极已短路(PN结击穿);c)、若测得正反向阻值接近,表明二极管失去单向导电特性,性能变差不能使用。

楼主:
20MP获得者:
qingriwanxia          qingriwanxia
10MP获得者:
jy7898818              电仪人生
张立旺                    一品黄山
miao_lei                 miao_lei
jiaoanpeng            jiaoanpeng

20积分获得者:
dwh000                 梦回唐朝
wyb2866255        wyb2866255
惊涛骇浪               jingtao
DewellHuang       DewellHuang
zyw3166               勇者
caojie0723           caojie0723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AQD008                 AQD008
xuanyun                xuanyun
bzbh2011              bzbh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