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9-23-工控擂台-使用万用表如何判断晶体二极管的正负极?

楼主(2011-09-05):
使用万用表如何判断晶体二极管的正负极?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将万用表的量程开关拨至R×1kΩ档,两枝表笔分别接在二极管的两端,依次测出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值和反向电阻值。若测得电阻值为几百欧姆至几千欧姆,说明这是正向电阻,这时万用表的黑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负极。
值得一提的,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其正向电压与正向电流不成正比。若是将万用表的量程选择在R×100Ω档,或R×10Ω、R×1Ω档,通过二极管的正向电流依次增大,正向电阻值也逐渐减小,但二者并不成反比关系。所以万用表选择的量程档位不同,测出的电阻值也就不一样。

网友B: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以区分,对耐压低、电流小的二极管用RX100或RX1K档测量,红黑表笔分别接二极管的两端,然后调换表笔再进行测量,两次测量的电阻值相差越大越好,在呈高阻抗时,红表笔接的一端即为二极管的正极。在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时的判别结果正好与普通万用表测量的判别结果相反。

网友C:
       “使用万用表如何判断晶体二极管的正负极? ”方法如下:将指针式万用表置欧姆档(R×1K、或R×100挡),用二只表笔分别按接二极管的二个引脚且读看表针指示,再将表笔互换反接重新测量一次,二次测量结果为:一次读数很大(表针微动),而另一次(表笔反接)测量读数很小几百欧~几十欧,如是这样的检测结果,说明此二极管是好的,以读数较小的测量为准,其黑表笔按接的二极管的引脚为二极管的正极,红笔按接的引脚二极管的负极。

      二次测量结果为:1、读数都很大,说明二极管已阻断,2、读数都很小或都=0,即短路,说明此二极管已损坏。

网友D:
都说的差不多了,我说个别的。

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红表笔接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接负极时,蜂鸣器会响,数字显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反接时,蜂鸣器不响,数字超量程无显示。

网友E:
大家说的太全面了,顶一下。

网友F:
1)用数字表:红笔正极黑笔是负极如果红笔量的是正极那么阻值应该是15欧左右换了表笔再量应该没阻值出现上边的情况说明红的刚才量的是正极。

2)用指针万用表:用万用表量电阻档(一般用X100或X1K)二极管的两极,会出现一次阻值很小,而反过来阻值很大近似不通.这说明二极管是好的.在阻值很小的情况下,红表笔接的是正极.

网友F:
1)用二极管档:如果红表笔接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接二极管负极,表上示数为二极管正向压降
不同的二极管有不同的值 0.3V ~ 0.7V 不等 。如果黑表笔接二极管正极,红表笔接二极管负极,表上示数为 “1” 。
2)用电阻挡(可用电阻 1K档):用万用表欧姆档量二极管导通电阻,交换表笔测量中有一次电阻无穷大,一次较小,以读数小的一次为准.红表笔连接的脚为二管的正极,黑笔连接的脚为负。

网友G:
大家都用二极管或者电阻档位说的差不多了。我来介绍一个另类的方法:将数字万用表拨至hFE档(以NPN插孔为例),此时C孔带正电,E孔带负电。把被测二极管的两个引脚分别插入C孔和E孔,如果显示溢出,证明C孔插的是正极,E孔插的是负极。若显示“000”,说明管子处于反向偏值,E孔插的是正极,C孔插的是负极。 用hFE档判定二极管引脚正、负电极的原理是:当把二极管的正极插入C孔,负极插入E孔时,+2.8V基准电压源即可使管子迅速导通。此时,因为管子的正向电阻很小,正向电流较大,hFE档取样电阻R0上的压降(即仪表输入电压VIN)超过200mV,所以仪表显示溢出符号“1”。测试时,若把管子的正、负电极插反(即将正极插入E孔,负极插入C孔),则被测管呈截止状态,R0上无电流通过,VIN=VR0=0,所以仪表显示“000”。

网友H:
半导体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其反向电阻远大于正向电阻。利用万用表R×1k挡可判定其正、负极。测量时将两支表笔分别接二极管的两个电极,如图1.1所示,依次测出正向电阻和反向电阻。图中,VD表示被测二极管,、—分别代表万用表的正、负极插孔(下同)。若测出的电阻值为几百欧至几千欧(对于锗二极管为100欧~1千欧),说明是正向电阻,这时黑表笔接的是二极管正极,红表笔接的是二极管负极。若电阻值在几十千欧到几百千欧之间,即为反向电阻,此时红表笔接的是二极管正极,黑表笔接的是二极管负极。
注意事项:
(1)半导体二极管属于非线性器件,正向电压与正向电流不成正比。正向电流愈大,正向电阻就愈小,但二者也不成反比关系。R×1k挡的综合内阻(即该挡欧姆中心值Ro)较大,向被测二极管提供的正向电流很小,所以测出的正向电阻较大。若选择R×100挡或R×l0挡,通过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将依次增大,正向电阻值会逐渐减小。
(2)硅二极管的反向电阻很大,有的管子即便用R×1k挡测量,指针也指在∞处。
时应再测一次正向电阻。只有正向电阻很小,才说明管子质量良好,否则说明内部开路。(3)以上所讲的正、反向电阻值,适用于小功率检波二极管。对于整流二极管,其正向电阻很小,一般为几十欧姆,应选择R×10挡或R×1挡测量。
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任何二极管在应用时都要保证正负极的正确。需注意的是,有些用途,如检波,整流等,二极管要正向连接,即处于导通状态,有些用途,如稳压,变容等,要反向连接。
二极管的外壳一般都有个用三角形标注的符号,很形象(和电路图中的一样)。如果没有标注,可以用欧姆表测量。注意万用表的黑表笔是表内电池的正极!所以,用万用表欧姆档判断时,表针偏转角度较大(电阻小)时,黑表笔接的一端是正极,另一端就是负极。如果是发光二极管,要用万用表欧姆档的最高档(使用的是6V或9V的积层电池),用低档时表针不偏转,就无法测出了。
       一般二极管的负极有记号,比如有一道;红点或者别的什么,老式二极管上有二极管的电器符号,尖头方向就是允许电流流过的方向箭尖是负极!

网友I:
      简单说说:

     最好用指针表,看得比较直观,并且表针不是向数字表那样跳动的,用Rx100或者Rx1k档都可以,还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决定,如果在路测量和非在路测量是不一样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正反向阻值是不一样的。依据是正向导通阻值小,反向截止阻值大的原则。这也是二极管所特有的特性!如果正反向阻值无穷大或者为零或者正反两次测量都一样,都说明此二极管损坏

    最好开路测量,用Rx1k档测量,同时最好给它加热,看一下热稳定性怎么样,有的二极管稍微加热后,阻值会改变的,那么这样的二极管是不可用的。这种情况主要是针对维修时采用,怀疑此二极管有热稳定性不好时才会采用的,这是最好的办法,也是我多年的经验;对于新采购的,很少有用这样的情况。

网友J:
数字式万用表一般都设有二极管测量专用档位。

网友K:
用Rx100或Rx1K档位,用两个表笔(表笔连接万用表的一端要确保连接正确)来回测量,一个方向测量阻值为无穷大,另一方向有读数(即指针动了,但不同性质的二极管,读数不同)。当指针动了以后,黑笔连着的那端为正极,红笔那端为负极。如果是数字方用表,直接选择欧姆档,测量结果一样。

网友L:
二极管的特性就是单向导通性,正向导通就是电阻很小可以理解为两端短路,反向截止就是电阻很大可以理解为两端断路,利用这个特性可以判断二极管的正负端。因此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档、二极管档都可以检测二极管的正负极。

网友M:
二极管极性判断规则:万用表调到欧姆档,进行凋零后,用万用表电阻R*1K档测量,将二极管接到万用表的两个表笔之间,若表盘指针指示的电阻值很小,说明二极管两端加的是正向电压,即黑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负极;反之,若表盘指针指示的电阻值很大,说明二极管两端加的是反向电压,黑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负极,红表笔接的是正极。

网友M:
晶体二极管:首先我们要知道该二极管是硅管还是锗管的,锗管的正向压降一般为0.1伏~0.3伏之间,而硅管一般为0.6伏~0.7伏之间。测量方法为:用两只万用表测量,当一只万用表测量其正向电阻的同时用另外一只万用表测量它的管压降。最后可根据其管压降的数值来判断是锗管还是硅管。硅管可用万用表的R×1K挡来测量,锗管可用R×100挡来测。一般来说,所测的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两者相差越悬殊越好。一般如正向电阻为几百到几千欧,反向电阻为几十千欧以上,就可初步断定这个二极管是好的。同时可判定二极管的正负极,当测得的阻值为几百欧或几千欧时,为二极管的正向电阻,这时负表笔所接的为负极,正表笔所接的为正极。另外,如果正反向电阻为无穷大,表示其内部断线;正反向电阻一样大,这样的二极管也有问题;正反向电阻都为零表示已短路。

网友N:
二极管反向电阻比正向电阻大很多,而且二极管上有色圈的一端是负极

网友O:
用数字万用表测,如果红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黑表笔接负极,这时有数字显示,大约是六、七百吧,无声音。两表笔掉换测则无显示,也无声音。这说明二极管是好的。如果二极管坏了,会发生短路,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会发出声音。另一种情况是断路,测着是没反应没显示的。你也可以观察二极管的表面是否完好,有些二极管烧了后表面会崩掉或者发黑。另外你可以找个好的二极管做比较。如果两个测量的数据都一样,说明这个二极管也是好的。

网友P:
我工作中一般使用的数字万用表:

1、数字万用表一般设有二极管测量专用档位

2、数字万用表:用电阻档:蜂鸣、200、2K档(根据实际情况定)用两只表笔测量二极管的两只脚,然后调换表笔再测一次,观察两次测量结果。当测得阻值最小的一次,红表笔所接为正,黑表笔所接为负。

3、指针万用表测量方法与2相似,结果相反

网友L:
二极管作为有一个产品在其外标示上大都通过颜色标示了二极管正负端,比如普通的二极管就是黑色外表加以银色色环,银色处于二极管的一端比较窄,黑色占有绝的部分,则黑色端的二极管为正极,银色端的为负极。此外还有透明的外表加黑色色环,则黑色色环的为负极,这个很只管不用仪器测量就可知道。

网友Q:
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分别用测量棒测试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当二极管导通时电阻很小。这时测量棒负极接触的二极管的一侧是该管的正极。另一侧为负极。

网友R:
二极管的反向电阻值远大于其正向电阻值,据此则可判断出它的正极和负极,测试方法如图所示。
将万用表的量程开关拨至R×1kΩ档,两枝表笔分别接在二极管的两端,依次测出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值和反向电阻值。若测得电阻值为几百欧姆至几千欧姆,说明这是正向电阻,这时万用表的黑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正极,红表笔接的是二极管的负极。
值得一提的,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其正向电压与正向电流不成正比。若是将万用表的量程选择在R×100Ω档,或R×10Ω、R×1Ω档,通过二极管的正向电流依次增大,正向电阻值也逐渐减小,但二者并不成反比关系。所以万用表选择的量程档位不同,测出的电阻值也就不一样。

网友S:
可以根据正常二极管正向电阻较小,反向电阻阻值较大的特征,用万用表的R×1KΩ档来判断,具体方法如下:
1、测试:测试二极管的正向电阻阻值时,用万用表的红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黑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此时二极管电阻阻值较小,锗二极管为11KΩ左右,硅二极管为4~81KΩ左右,反接则电阻值为无穷大;
2、根据测试结果判断:如果测试结果与结果1一致,则表明测试二极管阻值较小时,万用表万用表的红表笔接二极管的负极,黑表笔接二极管的正极。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wyb2866255          wyb2866255
电工九段                 电工九段
ganhong008           nananbeibei
caojie0723             caojie0723
yanwen0227          yanwen0227
welfare87               welfare87
abcxiangdong       EastW
20积分获得者:
zyw3166                  勇者
LIUXD6909              隨風
jy7898818              电仪人生
wml0060                明理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jiaoanpeng            jiaoanpeng
bzbh2011              bzbh2011
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AQD008                 AQD008
shuishui05            shuishui05
miao_lei                 miao_l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