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伺服一个方向转动的 跟随 多圈后的 累积误差怎么纠正

楼主(2011-09-05):
(无正文)

网友A:
减速机间隙形成的机械误差不会造成多圈累计,除非连轴节松脱。

网友B:
累计误差不是减速机间隙之类造成的,你的机构是什么样的,辊带动纸张?如果误差小每一圈纠一下肯定有用

网友C:
同方向 減速機沒間隙 最有可能是滾輪的圓周長有誤差

网友D:
换向才会存在,如果一直是一个方向,误差不应该有

网友A(2011-10-15):
按减速机的输入轴转一圈,规划输出轴侧的脉冲当量,由于电机每转反馈脉冲数×减速比,比如10000*7/31,不能整除,难免舍入误差的累计。
反之按减速机的输出轴转一圈规划脉冲当量,由于电机每转反馈脉冲数×减速比的倒数,比如10000*31/7,还是不能整除,仍旧难免舍入误差的累计。

这里,7/31的减速比纯粹是虚拟的,为了说明问题而已。

如果减速比是8/31,则前者还是不能整除,舍入误差累计不能豁免;后者却可以整除,即输出轴转一圈,电机需要转10000/8*31=1250*31个脉冲,以此或许可以避免舍入误差累计。

即便是7/31这种减速比,令输出轴转7圈,电机需要转10000*31个脉冲,输出轴转7整圈,输入轴恰好转31整圈,以此或许也就可以避免舍入误差的累计了。

网友A:
不是必须让设备转31整圈,而是以输出轴转7整圈,即输入轴转31整圈所需的脉冲数,结合设备的传动需求,核算脉冲当量,这样做的结果是31圈之内虽然仍有舍入误差,但每31圈可以自动消除误差,误差不会随着轴单向转下去而无限制地累计下去。

照此,如果不重新核算脉冲当量,而是考虑补偿,也可以是每31圈一补,因为这样做下来的补偿值理论上是定值,否则,31圈之内的每一圈所需的补偿值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