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功率和转矩有何关系?

楼主(2011-09-05):
3.7的变频器在5HZ时转矩到底有多大,功率还是能到3.7KW吗?在设备上用低频时保护,用户就说变频器没劲拉不动,难道真的功率和转矩小了吗?谁能解释一下

楼主:
比如说3.7KW的变频器接1.5的电机,5HZ空载演示,用报纸垫,手轻易地就把电机轴拿住了,直到15HZ还能拿住,那证明没劲对吗?有人说变频器是旧的,好,我用新的也这样,请老师解释一下,多谢!

楼主:
有谁能给个合理的解释吗?谢谢!

网友A:
V/f曲线设定有问题,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不可能,因为这在新电机上也有的问题

网友B:
用矢量控制就有劲了,1HZ你都把不住。

网友C:
简单的说,基频(一般国内50Hz)以上,转矩T=功率P/机械角速度w

基频以下,矢量控制:转矩可以控制到设定的数值,如果是速度控制模式,设定转矩就是速度控制器的输出,

vf控制:采用直线vf曲线,由于定子阻抗压降影响,低速转矩不足,需在vf曲线基础上提升定子电压V=定子电流I×定子电阻R

楼主:
多谢几位,不知道新的变频器也这样怎么回事?

网友D:
“3.7的变频器在5HZ时转矩到底有多大,功率还是能到3.7KW吗?”

1、变频调速是恒转矩控制模式;

2、速度越低,功率越小,成正比下降;

网友D:
3、3.7KW的变频器在5HZ时转矩为额定转矩,功率只有0.37KW!

楼主:
引用 网友D:

“3.7的变频器在5HZ时转矩到底有多大,功率还是能到3.7KW吗?”

1、变频调速是恒转矩控制模式;

2、速度越低,功率越小,成正比下降;

那我用低频时力矩很小了,可机械重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用低频时力矩很小了,可机械重怎么办?

可用机械传动调速方式,保持电机功率不变,力矩或动力可放大成百成千倍;

楼主:
多谢了,那我以后用低频时不敢不用减速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