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一个改造

楼主(2011-09-05):
各位大虾,我想把数控车床加一个机械手,用来装卸加工的产品,但现有一个问题搞不定,就是车床车削完成一个产品后要给PLC一个信号,不知这个信号从哪里引出来,请各位大虾指教,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数控程序的最后一句写一个MXX指令(看看数控说明书),连接对应的连线到PLC即可。

楼主:
谢谢了乔工,最后是M05主轴停止和M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