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46期——变频器及软起动器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1-09-06):
本周擂台:变频器及软起动器输出的问题

        对于变频器而言,其输出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没必要研究过多。但实际上,在有些场合下,就需要了解其输出的一些问题,否则可能导致设备安全甚至人身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对于变频器输出的一些问题,请大家进行分析。

1、给变频器提供符合要求的电源但不启动,在变频器输出端开路(例如电机正在维修而没有连接电机的情况,下同)时,变频器输出端带电吗?当不小心碰着输出端(例如输出端接有电缆而不小心碰伤了包扎不好的电缆的情况,下同),可能造成人身伤害吗?试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原因。

2、给变频器提供符合要求的电源但不启动,在变频器输出端连接上负载(电机)时,变频器输出端带电吗?当不小心碰着输出端,可能造成人身伤害吗?试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原因。

3、给软起动器提供符合要求的电源但不启动,在软起动器输出端开路时,软起动器输出端带电吗?当不小心碰着输出端,可能造成人身伤害吗?试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原因。

4、给软起动器提供符合要求的电源但不启动,在软起动器输出端连接上负载(电机)时,软起动器输出端带电吗?当不小心碰着输出端,可能造成人身伤害吗?试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原因。

5、对于上述四种情况,请阐述变频器和软起动器的异同。如果存在不同之处,为什么又不相同呢?

6、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9月18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楼主:
多多指教,学习学习!!!

网友A:
1、给变频器提供符合要求的电源但不启动,在变频器输出端开路(例如电机正在维修而没有连接电机的情况,下同)时,变频器输出端是带电的,用万用表测量有交流电压的。当不小心碰着输出端(例如输出端接有电缆而不小心碰伤了包扎不好的电缆的情况,下同),是可能造成人身伤害  的,IGBT是通过控制每个周期的关断时间控制输出电压的,IGBT都有漏电流,故输出电压还是很危险的。

2、给变频器提供符合要求的电源但不启动,在变频器输出端连接上负载(电机)时,变频器输出端是带电的。当不小心碰着输出端,是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的,这是在人体部分接触输出端,部分对地绝缘不好的时候,比较容易造成电击。但当对地绝缘良好时,接触其中两相输出线,就没有问题,因为电机的电阻相对人体电阻很小,流过人体电流很微弱,不会有问题,前提是电机绕组OK,接线良好。
3、给软起动器提供符合要求的电源但不启动,在软起动器输出端开路时,软起动器输出端是带电的,因为晶闸管有漏电流,当不小心碰着输出端,可能造成人身伤害,因为上电就有210V相间电压。

4、给软起动器提供符合要求的电源但不启动,在软起动器输出端连接上负载(电机)时,软起动器输出端带电吗?当不小心碰着输出端,可能造成人身伤害吗?试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原因。 这跟变频器差不多。

5、变频器里面的功率模块是IGBT,以适合电动机的频率长时间运行;而软启目前多数用的是可控硅元件,通过设置界面设置启动时间和初始电压等参数,一旦启运完成(到工频)后立即跳开软启回路,旁路接触器吸合,接入工频运行。

软启只在低压系统中这样叫,高压电机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是液体电阻启动器(柜),俗称“水电阻”。功能几乎一样,但是原理不一样。前者通过可控硅调压限流启动,后者通过电阻调压限流启动。变频器功能较软启动器丰富,可以输出0到几百赫兹的输出频率,使调速范围在理想的工况下长期稳定运行。软启动器仅在启动的时候使用,目的是降压限流启动,防止对电源的冲击,不能运行在工频以上运行。

网友B:
变频器没有输出是带电的,实践中测量过。

网友C:
低压软启动器选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2.1低压软启动柜电气接线与元件排列

  一般低压软启动柜的电气接线如图2所示。柜内电气元件按图示顺序排列,作到主接线简短不交叉,便于铜排连接。软启动器安装在接触器的右侧不受其他元件发热的影响。软启动器与控制柜边壁及其他元件间距要求≥100mm,方便软启动器散热。

  2.2软启动器选型

  除了技术、性能、价格比较外,还要考虑设备现场的电网容量、设备启动负荷轻重、启动频繁程度等具体条件。

  对于水泵类启动负载较轻的设备,可选择功能简单、价格较低、操作方便的软启动器。这类设备根据电动机额定功率,选用样本规定的相同容量的软启动器就能满足需要。对于大型风机、破碎机等启动负荷比较重的设备,应该选用启动功能比较多、有限流启动功能、自身保护比较齐全的软启动器。尤其功率比较大的设备(200KW以上),最好选用启动功能比较全的高性能软启动器。

  2.3隔离器和熔断器选择

  软启动柜中的隔离电器,可以选用隔离开关也可以选用具有隔离功能的塑壳断路器。小功率软启动柜宜选用隔离开关熔断器组合的刀熔开关。不但起到隔离保护作用,还可以降低工程造价。隔离开关的额定电流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就可以满足运行要求。

  由于软启动器中晶闸管的浪涌焦耳积分(I2t)值有限,选用断路器做短路保护装置不能有效保护晶闸管元件。建议选用快速熔断器做短路保护装置。快速熔断器可选用aR或NGT型半导体保护熔断器。选用快速熔断器一般不用做分断能力校验,因为aR型熔断器的额定分断能力为50KA,NGT快速熔断器的分断能力为120KA,能够满足一般配电工程需要。另外熔断器还有限流功能,对晶闸管的保护要比断路器可靠。

  快速熔断器的额定电流的选用原则是设备启动时不会熔断,设备安装处发生最小短路电流时必须可靠熔断。具体选用时可根据设备的负荷性质和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查阅熔断器制造厂提供的熔断器时间—电流特性曲线、I2t值及晶闸管的I2t值进行计算选择。在缺少上述资料时也可按下述经验公式计算选用:

  Ifn≥(1.8~2.0)*Ie(A)

  Ifn—快速熔断器额定电流(A)

  Ie—电动机额定电流(A)

  2.4旁路接触器的选择

  软启动结束时电动机已在额定电压上运行,所以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用交流接触器就能满足要求。要注意的是在配柜接线时,作到软启动器与接触器同相连接,不要接错相序。

  2.5过负荷保护装置的选择

  软启动装置的过负荷保护装置应该选用具有过载保护、断相保护和温度补偿功能的热过载继电器。具体选用时,要使电动机的工作电流在热元件整定电流范围以内。工作时容易过载的设备,要使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靠近热元件整定电流范围的下限。

  2.6变压器负载能力及保护整定值校验

  在软启动装置选用时除注意上述要求外,还要注意为设备供电的变压器的负载能力。如果事前变压器已接近满载,要慎重选用软启动设备。尤其是要增设功率比较大的设备时,更要核对校验变压器的荷载能力和保护的整定值;

  增加软启动设备后,变压器二次侧断路器的短路短延时脱扣器的整定值Ir2为:

  Ir2≥1.1(IL+1.35*K*Ie) A

  式中:IL—变压器正常运行时的负荷电流 A

  K—新增加软启动设备的启动电流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比值(见表1);

  Ie—新增加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A。

  计算出的Ir2应小于变压器二次侧断路器现在的实际短路短延时脱扣器的整定值;否则,在新增加设备启动时,变压器二次侧断路器要分断跳闸。造成软启动器选用失败。

表1典型设备软启动效果及启动电流参考值

应用机械类型
选用功能
执行的功能
启动电流(%)
启动时间(秒)

离心泵
标准启动
减少冲击,消除水锤
5~15

螺杆式压缩机
标准启动
减少冲击,延长机械寿命
3~20

离心式压缩机
标准启动
减少冲击,延长机械寿命
10~40

活塞式压缩机
标准启动
减少冲击,延长机械寿命
5~10

传送带运输机
标准+突跳
启动平稳,减少冲击
3~10

风机
标准启动
减少冲击,延长机械寿命
10~40

搅拌机
标准启动
降低启动电流
5~20

磨粉机
重载启动
降低启动电流
5~60

  3、典型应用

  例:某市第二热源厂新增四台250KW循环泵,两台工作两台备用,变压器容量1250kVA,10/0.4kV,为降低电机启动电流及避免增容投资过大,我们根据用户要求采用软启动器。由于该负荷为水泵类,启动不是很频繁,所以采用性价比较优的cmc-L250型软启动器。隔离开关采用HD17-630/3,熔断器采用NT4-1250A,旁路接触器采用CJ29-500/3,热继电器采用JRS2-630/3。两年来运行正常,能够很好的满足用户要求。

  4、调整与试车

  软启动控制柜安装完成后要进行认真地检查。按设计图纸核对接线是否正确,连接是否可靠。因为晶闸管等电子器件不允许做绝缘电阻测试,所以只能用数字万用表高阻档检查软启动器中晶闸管的绝缘情况。新的软启动器(冷态时)每组晶闸管输入输出端子间测量电阻值应指示1.3MΩ左右,相间(相间未接控制回路时)、相对地测量电阻值应该指示无穷大。检查确认无误后,在软启动器输出端接上一台小功率电动机并设定启动方式、初始电压、启动时间和停机时间等技术参数。在电动机与软启动器连接前,必须用500V绝缘电阻测试器检查电动机和电缆的绝缘状态。只有绝缘电阻符合有关规定,才准许将电动机连接到软启动器输出端进行启动试验。第一次软启动前要对机械进行人力盘车,检查机械有无“卡堵”现象,然后进行设备启动试验并调节好启动参数后,就可以交付使用了。

  总之,软启动器启动转矩大而且可以调节、设备启动时间短、有软停机功能、元件少维修量小,能够完成比较困难的设备的启动,是性能比较好的电动机启动控制设备,应该得到推广应用 .

网友D:
这题我不会,请高手解答下,跟着学学。

网友E:
三晶S350高性能矢量变频器
S350系列是由广州三晶电气有限公司推出的新一代高性能矢量变频器,有如下特点:
■采用最新高速电机控制专用芯片DSP,确保矢量控制快速响应
■硬件电路模块化设计,确保电路稳定高效运行
■外观设计结合欧洲汽车设计理念,线条流畅,外形美观
■结构采用独立风道设计,风扇可自由拆卸,散热性好
■无PG矢量控制、有PG矢量控制、转矩控制、V/F控制均可选择
■强大的输入输出多功能可编程端子,调速脉冲输入,两路模拟量输出
■独特的“挖土机”自适应控制特性,对运行期间电机转矩上限自动限制,有效抑制过流频繁跳闸
■宽电压输入,输出电压自动稳压(AVR),瞬间掉电不停机,适应能力更强
■内置先进的 PID 算法 ,响应快、适应性强、调试简单 ; 16 段速控制,简易PLC 实现定时、定速、定向等多功能逻辑控制,多种灵活的控制方式以满足各种不同复杂工况要求
■内置国际标准的 MODBUS RTU ASCII 通讯协议,用户可通过PC/PLC控制上位机等实现变频器485通讯组网集中控制

http://www.sajbp.com/profile.asp?lg=s&pid=1

网友F:
有一个学习的心态。。。。。。。。。。。。。。

网友G:
1、给变频器提供符合要求的电源但不启动,在变频器输出端开路(例如电机正在维修而没有连接电机的情况,下同)时,变频器输出端带电吗?当不小心碰着输出端(例如输出端接有电缆而不小心碰伤了包扎不好的电缆的情况,下同),可能造成人身伤害吗?试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原因。

我觉得变频器虽然没有连接任何的设备,但是由于有回馈电网,所以输出端还是会带电的,但是电压应该不高,不会发生伤害

2、给变频器提供符合要求的电源但不启动,在变频器输出端连接上负载(电机)时,变频器输出端带电吗?当不小心碰着输出端,可能造成人身伤害吗?试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原因。

由于输出端连接了电机,整个装置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回路,即使没有接触器输出电压,这时候变频器的逆变模块在停止工作期间也处于有阻状态,所以输出端是会带电的,当由于相当于处于高阻状态,所以人应该不会受到伤害。

3、给软起动器提供符合要求的电源但不启动,在软起动器输出端开路时,软起动器输出端带电吗?当不小心碰着输出端,可能造成人身伤害吗?试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原因。

当输出端不接负载开路时阻抗很高、可控元件的阻抗远低于开路阻抗,一般半导体器件都存在有漏流,它作为即便是很小的漏流都会在开路时产生与输入端相等的电压。所以人碰到后是会受伤的

4、给软起动器提供符合要求的电源但不启动,在软起动器输出端连接上负载(电机)时,软起动器输出端带电吗?当不小心碰着输出端,可能造成人身伤害吗?试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原因。 这跟变频器差不多。

由于接上了负载,这时候阻抗不会很高,所以这时候输出端应该没有电压,所以人碰到很是安全的

5、对于上述四种情况,请阐述变频器和软起动器的异同。如果存在不同之处,为什么又不相同呢?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0名:

空缺

二等奖(10MP)2名:

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零下一度 a332329107

三等奖(30积分)0名:

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