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scan和modsim

楼主(2011-09-06):
为什么modscan和modsim模拟的时候,插上网线时,两者同样的地址显示的数据是一样的,就是能正常接受数据,拔掉网线显示TCP/IP connection terminated?我是用本机模拟的,同时打开两个软件。计算机地址设成192.168.10.10.请问既然是用一台计算机模拟,拔掉网线和没有拔掉有区别吗?还有modscan和modsim有什么区别,我怎么感觉功能差不多啊。万分感谢!

网友A(2011-11-29):
      ModScan32用来模拟主设备。它可以发送指令到从机设备(使用Modbus协议的智能仪表终端设备)中,从机响应之后,就可以在界面上返回相应寄存器的数据。

      ModSim32用来模拟从设备。它可以模拟采用ModBus协议的智能终端。主要用在HMI组态开发中,通过ModSim32改变寄存器状态的值,模拟智能终端的状态变化,来观察HMI画面的变化。使得画面的变量配置正确。

      ModSim32 和 ModScan32可以在同一台电脑中运行。用来模拟采用了Modbus协议的设备的数据收发过程。

网友B(2012-11-09):
引用 网友C:
ModScan32用来模拟主设备。它可以发送指令到从机设备(使用Modbus协议的智能仪表终端设备)中,从机响应之后,就可以在界面上返回相应寄存器的数据。      ModSim32用来模拟从设备。它可以模拟采用ModBus协议的智能终端。主要用在HMI组态开发中,通过ModSim32改变寄存器状态的值,模拟智能终端的状态变化,来观察HMI画面的变化。使得画面的变量配置正确。      ModSim32 和 ModScan32可以在同一台电脑中运行。用来模拟采用了Modbus协议的设备的数据收发过程。

你好,请问在ModScan32中发送指令时有crc16校验没?

网友D:
有区别,除非你把地址改成127.0.0.1。

否则拔了网线,你的IP地址就不在了。

网友E:
高手能不能说一下具体使用方法呀!谢谢了

网友F(2021-03-17):
哪里有程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