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PLC-变频器-电位器电阻值小所照成的影响

楼主(2011-09-06):
变频器电位器电阻值小所照成的影响

我台达440的变频器 用外部电压控制频率

 说明书上写了用5K电阻

我先接了一个10K的 电位器动作不正常 频率跳的很快 其中一段是空的 其他无影响

然后接了一个3K的 启动变频器的时候 触摸屏就开始报警.......迷茫.......

经反复试验 就是这个电阻大小的问题.....

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工业洗衣机,全自动洗脱机,烘干机,烫平机的厂家,目前全自动洗脱机和烫平机已经广泛使用变频器了,一直使用的是LG的,最近想换品牌了,不知道台大的怎么样,这是我公司的网站www.hangxingjx.com,www.hxxysb.com。大家如果有建议请跟我联系,洗脱机的扭矩要求比较大

网友B:
不应该啊,我都用了好多的电位器控制,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啊,大的电位器,小的电位器我都用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