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9-25-工控擂台-使用万用表如何判断晶体三极管的好坏?

楼主(2011-09-06):
使用万用表如何判断晶体三极管的好坏?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用表针式万用表的欧姆档(×100或×1000挡)可以测量判断三极管好坏的方法如下:

   1、将万用表的一个表笔按住三极管的一个管脚,再用另一表笔测量三极管的另一个管脚并读其指示值,如表针不动过或微动(渎数很大),再将表笔互换再重测一遍,如读数仍然很大,如是好管说明这二脚分别为集电极与发射极,可用一只表笔按住的管子的另一管脚(即基极),再用另一表笔分别测量这二只管脚并读取表针指示,表笔互换再测一次,好的晶体管应为:一次测量二个管脚与基极的阻值都很大,而表笔互换再测量,二个管脚与基极的阻值都较小(但不是短路),如是这样,按住的这一管脚为基极,且说明晶体管的二个PN结完好。如按住基极的表笔为黑色,此管为NPN型晶体管,如是红笔,此管为PNP型晶体管

      如不是这种结果而是:(1)反正测量二脚与按住的管件阻值都很大(表针不动或微动)(2)一次测量二个管脚与基极的阻值都很大,而表笔互换再测量,二个管脚与基极的阻值只有一个管教与基极管脚阻值变小而另一个阻值很大,说明晶体管的PN结已断路损坏。(3)如测量管子的任意二脚间阻值=0,说明该管已击穿。

     2、判断出晶体管的基极、管型,还要判断该管是否有放大倍数,有放大倍数的管子才是真正的好管。方法如下:

          如是NPN型集体管,先用二只表笔分别按接除基极之外的另二个管脚(即c、 e二个管脚),再用舌尖添接基极,或同时添接基极和黑笔按接的管脚,读表针指示,再将二只表笔互换按接这二个管脚,重复测一遍,这反正侧二遍中,其中有一次表针摆动较大,此次黑笔按接的管脚即为晶体管的集电极,另一个管脚为发射极。

       如是PNP型集体管,先用二只表笔分别按接除基极外的另二个管脚(即c、 e二个管脚),再用舌尖添接基极,或同时添接基极和红笔按接的管脚,读表针指示,再将二只表笔互换按接这二个管脚,重复测一遍,这反正侧二遍中,其中有一次表针摆动较大,此次红笔按接的管脚即为晶体管的集电极,另一个管脚为发射极。
      如反正二次测量,表针均无指示,说明此管无放大作用,是坏管。表针有摆动的说明此管有放大能力,即好管

网友B:
一楼真是强!!!用表针式万用表的欧姆档(×100或×1000挡)可以测量判断三极管好坏的方法如下:

     晶体三极管的三个脚做好标记的,先用二只表笔分别按接除基极外的另二个管脚(即c、 e二个管脚),如此反复进行二次测量,表针均无指示不动作或是表针到0,说明此管无放大作用,是坏管。表针有摆动且到表格约中间的说明此管有放大能力,即好管

网友C:
NPN 三极管

将万用表欧姆挡置 "R × 100" 或 "R × lk" 处,把黑表笔接在基极上,将红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较小,再将红表笔接在基极上,将黑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很大,则说明三极管是好的。

网友C:
PNP 三极管

将万用表欧姆挡置 "R × 100" 或 "R × lk" 处,把红表笔接在基极上,将黑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较小,再将黑表笔接在基极上,将红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很大,则说明三极管是好的。

网友C:
如果不知道的话就先判断是什么三极管后再进行测量

网友D:
晶体三极管:晶体三极管是彩显中最常见的元器件之一,如何判断三极管的好坏是彩显维修的关键。要判断晶体三极管的好坏,方法是用万用表的R×1K挡或R×100挡测量。对于NPN型管,当负表笔接基极,正表笔分别接集电极和发射极时,测出的两个PN结的正向电阻应为几百欧或几千欧,然后应把表笔对调再测两个PN结的反向电阻,一般应为几十千欧或几百千欧以上。然后再用万用表测量发射极和集电极之间的电阻,测完后再对调表笔测一次,两次的阻值都应在几十千欧以上,这样的三极管可以断定基本上是好的。

网友E:
三极管作为一个电子电路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放大器其在日常电路维修中判断其好坏是最正常的事情。三极管实际上就是两个二极管的叠加,其相当于两个二极管公用一个P区或者共用一个N区,所以就有了PNP和NPN之分,被共用的P区或者N区就变成了三极管的基极,另两个相同的N区或者P区就变成了C极和E极。因为两个二极管重合则形成两个PN结,在日常判断三极管好坏时就是判断这两个PN结的好坏,那么这个方法就如同判断二级管的好坏一样。

三极管作为一个产品远远比如二极管做的人性化,本身简简单单的三个接脚分为C、B、E很简单的事情,制造商却不再器件的外表上标示出来,而且排列顺序也没有规则,不同的制造商有不同的顺序,弄个标准化制造标准很难么一点也不难,只要标出两个接脚即可的事情却没做,导致三极管的使用和维修中增加了很多工作量,不论是焊接还是维修人民首先要找出这三个接脚的分布B、C、E,最闹心的事情是C、E的判断还很麻烦,特别的麻烦。所以无疑给电路板三级管的维修带来了很多不便。

要想判断三级管好坏原则上要首先区分三极管三个管脚的标示然后在判断两个PN结是否被击穿,但偶使用中最简单方法是不用判断其管脚,而是分别把三个管脚中任意两个管脚正反向测量其电阻值或者使用二极管档测量正向压降,也就是测量三次,每次都是表笔颠倒正反向测量,如果三次测量中有两次颠倒测量中出现相同的导通、断路(高阻)现象,则证明两个PN结都是好的,说明三极管是好的,否则就是三级管损坏。

网友F:
大家都来参加一起学习

网友G:
    常用简便方法:用万用表的欧姆档,分别测量发射结和集电结的反向电阻,若很大(一般几十千欧或几百千欧以上)则为好的。否则为坏管;再测量发射极与集电极之间的正向穿透电流,越小越好,若很大则晶体管性能很差。

网友G:
以前使用使用 DT9208 型数字式万用表测量晶体三极管好坏的简易方法如下:

1)在正向测量两个 PN 结时具有正常的正向导通压降 0 . 1V ~ 0 . 7V ,反向测量时两个 PN 结截止,显示屏上显示溢出符号“ 1 ” 。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测量时,显示溢出符号“ 1 ” 。 则此管正常。
2)常见故障为集电结或发射结以及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击穿,在测量时蜂鸣挡会发出蜂鸣声,同时显示屏上显示的数据接近于零。 则此管击穿。
3)常见的故障为发射结或集电结开路,在正向测量时显示屏上会显示为 1 的溢出符号。 则此管开路。
4)常见的故障为发射结或集电结之间在正向测量时有正常的结压降,而在反向测量时也有一定的压降值显示。一般为零点几伏到一点几伏之间,反向压降值越小,说明漏电越严重。则此管漏电。

网友H:
1,判断集电极-发射极之间漏电,您找到集电极和发射极后,您若直接用万用表测这二支引脚,无论极性如何对换,均呈高阻值。如下图(b)所示。一只良好的普通硅三级管发射级与集电级万用表指针位置几乎是不动的,若发现阻值变小,说明这只管子性能已不好了。判断发射级与集电极漏电用万用表10K档位。838电子
2,判断集电极与基极和发射极与基极之间漏电,用10K挡红棒(-)搭在基极引脚上,黑棒依次搭在集电极和发射极引脚上,阻值应为无穷大,万用表指针位置几乎是不动的,若发现表针走动哪怕有一点走动,说明这只三极管性能已不好了。

以上测量方法只适合于普通硅材料三极管(一般现在绝大多数都疏管),对于内藏电阻三极管,内藏二极管的三极管,场效应管等特殊三极管是不适用的,以上请用指针式万用表判断,用数字表是不能判断是否正确的新艺图库。

三极管符号

网友I:
三极管的管脚必须正确辨认,否则,接入电路不但不能正常工作,还可能烧坏晶体管。己知三极管类型及电极,指针式万用表判别晶体管好坏的方法如下:
   ①测 NPN 三极管:将万用表欧姆挡置 "R × 100" 或 "R × lk" 处,把黑表笔接在基极上,将红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较小,再将红表笔接在基极上,将黑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很大,则说明三极管是好的。
   ②测 PNP 三极管:将万用表欧姆挡置 "R × 100" 或 "R × lk" 处,把红表笔接在基极上,将黑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较小,再将黑表笔接在基极上,将红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很大,则说明三极管是好的。
   当三极管上标记不清楚时,可以用万用表来初步确定三极管的好坏及类型 (NPN 型还是 PNP 型 ),并辨别出e、b、c三个电极。测试方法如下 :
   ①用指针式万用表判断基极 b 和三极管的类型:将万用表欧姆挡置 "R × 100" 或"R×lk" 处,先假设三极管的某极为"基极",并把黑表笔接在假设的基极上,将红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很小(或约为几百欧至几千欧 ),则假设的基极是正确的,且被测三极管为 NPN 型管;同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很大( 约为几千欧至几十千欧 ), 则假设的基极是正确的,且被测三极管为 PNP 型管。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是一大一小,则原来假设的基极是错误的,这时必须重新假设另一电极为"基极",再重复上述测试。
   ②判断集电极c和发射极e:仍将指针式万用表欧姆挡置 "R × 100"或"R × 1k" 处,以NPN管为例,把黑表笔接在假设的集电极c上,红表笔接到假设的发射极e上,并用手捏住b和c极 ( 不能使b、c直接接触 ), 通过人体 , 相当 b 、 C 之间接入偏置电阻 , 如图  所示。读出表头所示的阻值 , 然后将两表笔反接重测。若第一次测得的阻值比第二次小 , 说明原假设成立 , 因为 c 、 e 问电阻值小说明通过万用表的电流大 , 偏置正常。其等效电路如图5-27(b) 所示 , 图中VCC 是表内电阻挡提供的电池 ,R为表 内阻 ,Rm 为人体电阻。

图用指针万用表判别三极管 c 、 e 电极
  用数字万用表测二极管的挡位也能检测三极管的PN结,可以很方便地确定三极管的好坏及类型,但要注意,与指针式万用表不同,数字式万用表红表笔为内部电池的正端。例:当把红表笔接在假设的基极上, 而将黑表笔先后接到其余两个极上, 如果表显示通〈硅管正向压降在 0.6V 左右 ), 则假设的基极是正确的 , 且被测三极管为 NPN 型管。
   数字式万用表一般都有测三极管放大倍数的挡位(hFE), 使用时 , 先确认晶体管类型 , 然后将被测管子 e 、b 、c三脚分别插入数字式万用表面板对应的三极管插孔中,表显示出hFE 的近似值。
   以上介绍的方法是比较简单的测试,要想进一步精确测试可以使用晶体管图示仪 ,它能十分清楚地显示出三极管的特性曲线及电流放大倍数等。

网友J:
三极管的管型及管脚的判别是电子技术初学者的一项基本功,判断三极管好坏及极性有一个“四句口诀”:“三颠倒,找基极;PN结,定管型;顺箭头,偏转大;测不准,动嘴巴。”,解释如下:

一、 三颠倒,找基极
大家知道,三极管是含有两个PN结的半导体器件。根据两个PN结连接方式不同,可以分为NPN型和PNP型两种不同导电类型的三极管。测试三极管要使用万用电表的欧姆挡,并选择R×100或R×1k挡位。红表笔所连接的是表内电池的负极,黑表笔则连接着表内电池的正极。 假定我们并不知道被测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也分不清各管脚是什么电极。测试的第一步是判断哪个管脚是基极。这时,我们任取两个电极(如这两个电极为1、2),用万用电表两支表笔颠倒测量它的正、反 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接着,再取1、3两个电极和2、3两个电极,分别颠倒测量它们的正、反向电 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在这三次颠倒测量中,必然有两次测量结果相近:即颠倒测量中表针一次偏转大,一次偏转小;剩下一次必然是颠倒测量前后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这一次未测的那只管脚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基极。
二、 PN结,定管型
找出三极管的基极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基极与另外两个电极之间PN结的方向来确定管子的导电类型(图1)。将万用表的黑表笔接触基极,红表笔接触另外两个电极中的任一电极,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大,则说明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小,则被测管即为PNP型。
三、 顺箭头,偏转大
找出了基极b,另外两个电极哪个是集电极c,哪个是发射极e呢?这时我们可以用测穿透电流ICEO的方法确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
(1) 对于NPN型三极管,穿透电流的测量电路如图3所示。根据这个原理,用万用电表的黑、红表笔颠倒 测量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Rce和Rec,虽然两次测量中万用表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但仔细观察,总会有一 次偏转角度稍大,此时电流的流向一定是:黑表笔→c极→b极→e极→红表笔,电流流向正好与三极管符号中 的箭头方向一致(“顺箭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
(2) 对于PNP型的三极管,道理也类似于NPN型,其电流流向一定是:黑表笔→e极→b极→c极→红表笔,其电流流向也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

四、 测不出,动嘴巴
若在“顺箭头,偏转大”的测量过程中,若由于颠倒前后的两次测量指针偏转均太小难以区分时,就要 “动嘴巴”了。具体方法是:在“顺箭头,偏转大”的两次测量中,用两只手分别捏住两表笔与管脚的结合 部,用嘴巴含住(或用舌头抵住)基电极b,仍用“顺箭头,偏转大”的判别方法即可区分开集电极c与发射 极e。其中人体起到直流偏置电阻的作用,目的是使效果更加明显。

网友K:
LS你回答的答非所问吧,人家要判断三极管的好坏,而不是判断三极管的e、b、c。三极管是2个逆向连接的二极管,二极管具有单相导电性,若电流过大,必将导致二管PN节烧毁,从而导通。三极管的中间脚为基极,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挡,用红表笔指向基极,若都显示一边导通,一边截止,则三极管是好的;若都导通则三极管已经烧毁。

网友L:
判断管脚,判断PNP型和NPN把万用表拨到R×100O或Rxl00档。用黑表笔拨晶体管脚.用红表笔分别接其他两脚。如果表针指示的两个阻值都很大.那么黑表笔所接的管脚是PNP型管的基极。如果表针指示的两个阻值,那么黑表笔所接的管脚是NPN型管的基极。如果表针指示的阻值一个很大,一个很小。那么黑表笔所接的管脚不是基极。这就要另换一个管脚,重复上述测试过程。以上方法不但可以判断出基极,而且可以判断还是NPN型晶体管。
判定b(放大倍数)。将三极管直接插入万用电表(有三个专用孔)。
判定基极以后,先假定一个管脚是集电极,另一个脚是发射极,然后按照前面讲的估测b的方法来估测b再反过来,把原先假定的管脚对调一下,再估测一次b其中b值大的一次假定是正确的。这就把集电极和发射极也判断出来了。
判定锗管和硅管。利用万用表Rxl000档,测量三极管两个PN结正向电阻和反向电阻,就可以判断出硅管
和锗管,硅管PN结的正向电阻大约3-10千欧,反向电阻大于500千欧:锗管PN结的正向电阻大约500—2000欧,
反向电阻大于100千欧。使用的万用电表不同,测得数值也不同。可以测量一下已知的晶体管,作为比较的标准。
判定管的好坏。在PN结上加反向电压,反向电流小的是好管。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惊涛骇浪            jingtao

wyb2866255    wyb2866255
jiaoanpeng        jiaoanpeng
qingriwanxia    qingriwanxia

20积分获得者:
qsm78 阿水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bzbh2011          bzbh2011
lyc19730508    Smile
the_wise          花开_花落
miao_lei            miao_lei
张立旺               一品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