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9-26-工控擂台-使用万用表如何判断晶体三极管的基极和管型?

楼主(2011-09-06):
使用万用表如何判断晶体三极管的基极和管型?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用表针式万用表的欧姆档(×100或×1000挡)可以测量判断三极管的基极和管型,方法如下:将万用表的一个表笔按住三极管的一个管脚,再用另一表笔分别测量三极管的另二个管脚并读其指示值,如表针不动过或微动(渎数很大),再将表笔互换再重测一遍,如读数仍然很大,可将用表笔按住的管脚换另一管脚,再重复上述测量。。。最多可测6次,对于好使的三极管,总可找到这样的一次测量结果:万用表的一个表笔按住三极管的一个管脚,再用另一表笔分别测量三极管的另二个管脚,其二次表针都有明显指示,即指示值明显变小。该表针按住的管脚就是三极管的基极。此时,这按住管脚的表笔如是黑色笔(- 极)该三极管为NPN型晶体管,如是红笔(+极)该三极管为PNP型晶体管。

       一般小功率三极管,基极多位于中间,可直接用表笔按中间脚测量,表笔反正测量二次就可判断出基极及管型。

网友B:
数字式万用表就有直接测量的插孔。

网友C:
确定基极

将晶体管三只管脚编上号1.2.3. 万用表作三种测量,即1-2, 2-3,3-1,每种又分正测和反测。这六次测量中, 有三次属正测,且电阻读数个不相同。找出正测电阻最大的那只管脚,例如1-2,另一支管脚3便是基极。这是由于不论管或管,都为两个二极管反向连接而成。发射极,集电极与基极间的正测电阻即一般二极管正向电阻,很小。当两表笔接集电极和发射极时,其阻值远大于一般二极管正向电阻。

判别管型

黑表笔接已确定的基极,红表笔接另一任意极,若为正测,则为NPN管,若为反测,则为PNP管。这是因为黑表笔接万用表内电池正端,如为正测,黑表笔接的是P端,晶体管属NPN型。如为反测,黑表笔接的是N端,晶体管属PNP型。

网友D:
晶体管三极管,可以用万用表判断它的极性,确定它是硅管还是锗管,并同时区分它的管脚。对于一般小功率管,判断时一般只宜用Rx1K档.步骤如下:
1. 正测与反测 将红黑表笔测晶体管的任意两脚电阻,再红黑表笔互换仍测这两脚电阻,两次测量电阻读数不同,我们把电阻读数较小的那次测量叫正测,我们把电阻读数较大的那次测量叫反测。
2. 确定基极 将晶体管三只管脚编上号1.2.3. 万用表作三种测量,即1-2, 2-3,3-1,每种又分正测和反测。这六次测量中, 有三次属正测, 且电阻读数个不相同。找出正测电阻最大的那只管脚,例如1-2,另一支管脚3便是基极。这是由于不论管或管,都为两个二极管反向连接而成(如附图)。发射极,集电极与基极间的正测电阻即一般二极管正向电阻,很小。当两表笔接集电极和发射极时,其阻值远大于一般二极管正向电阻。
3. 判别极性 黑表笔接已确定的基极,红表笔接另一任意极,若为正测,则为NPN管,若为反测,则为PNP管。这是因为黑表笔接万用表内电池正端,如为正测,黑表笔接的是P端,晶体管属NPN型。如为反测,黑表笔接的是N端,晶体管属PNP型。
4. 确定集电极和发射极对集电极和发射极作正测。在正测时,对NPN管黑表笔接的是集电极,对PNP管,黑表笔接的是发射极。这是因为不论正测或反测,都有一个PN结处于反向,电池电压大部分降落在反向的PN结上。发射结正偏,集电路反偏时流过的电流较大,呈现的电阻较小。所以对NPN管,当集,射间电阻较小时,集电极接的是电池正极,即接的是黑表笔。对PNP管,当集,射间的电阻较小时,发射极接的是黑表笔。
5. 判别是硅管还是锗管 对发射极基极做正测, 若指针偏转了1/2--3/5,是硅管。若指针偏转了4/5以上,是锗管。这是因为电阻挡对基——射极作正测时, 加在基射间的电压是Ube=(1-n/N)E, E=1.5v是电池电压,N是有线性刻度的某一直流电压的总分格数,n是表针在该刻度线上偏转的分格数。通常硅管U=0.6~0.7v, 锗管Ube=0.2~0.3v。因此在测试时, 对硅管, n/N约为1/2-3/5;对锗管, n/N约为4/5以上。 另外,对于一般小功率的判别,万用表不宜采用Rx10或Rx1挡。以500型万用表测硅管来说明,该表内阻在Rx10挡是100欧,对硅管b.e极作正测是,电流达Ibe=(1.5v-0.7v)/100欧=8mA,? 测锗管时电流还要大,用Rx1挡电流更大,有可能损坏晶体管。至于Rx1k挡,该挡电池电压较高,常见的有1v,12v,15v,22.5v等几种,反测时有可能造成PN结击穿,故此挡也应慎用。

网友E:
1)三极管是含有两个PN结的半导体器件。根据两个PN结连接方式不同,可以分为NPN型和PNP型两种不同导电类型的三极管。
测试三极管要使用万用电表的欧姆挡,并选择R×100或R×1k挡位。图2绘出了万用电表欧姆挡的等效电路。由图可见,红表笔所连接的是表内电池的负极,黑表笔则连接着表内电池的正极。
假定我们并不知道被测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也分不清各管脚是什么电极。测试的第一步是判断哪个管脚是基极。这时,我们任取两个电极(如这两个电极为1、2),用万用电表两支表笔颠倒测量它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接着,再取1、3两个电极和2、3两个电极,分别颠倒测量它们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在这三次颠倒测量中,必然有两次测量结果相近:即颠倒测量中表针一次偏转大,一次偏转小;剩下一次必然是颠倒测量前后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这一次未测的那只管脚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基极。

2)找出三极管的基极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基极与另外两个电极之间PN结的方向来确定管子的导电类型.将万用表的黑表笔接触基极,红表笔接触另外两个电极中的任一电极,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大,则说明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小,则被测管即为PNP型。
3)找出了基极b,另外两个电极哪个是集电极c,哪个是发射极e呢?这时我们可以用测穿透电流ICEO的方法确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
(1) 对于NPN型三极管,穿透电流的测量电路如图3所示。根据这个原理,用万用电表的黑、红表笔颠倒测量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Rce和Rec,虽然两次测量中万用表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但仔细观察,总会有一次偏转角度稍大,此时电流的流向一定是:黑表笔→c极→b极→e极→红表笔,电流流向正好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顺箭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
(2) 对于PNP型的三极管,道理也类似于NPN型,其电流流向一定是:黑表笔→e极→b极→c极→红表笔,其电流流向也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参看图1、图3可知)。
4)若在“顺箭头,偏转大”的测量过程中,若由于颠倒前后的两次测量指针偏转均太小难以区分时,就要“动嘴巴”了。具体方法是:在“顺箭头,偏转大”的两次测量中,用两只手分别捏住两表笔与管脚的结合部,用嘴巴含住(或用舌头抵住)基电极b,仍用“顺箭头,偏转大”的判别方法即可区分开集电极c与发射极e。其中人体起到直流偏置电阻的作用,目的是使效果更加明显。

网友F:
晶体三极管具有两个 PN 结,分别是集电结和发射结。两个 PN 结分成三个区:发射区,集电区和基区。这三个区在制造工艺掺入了浓度不同的杂质,组成一个完整的具有放大功能的晶体三极管,其发射区的掺杂浓度最高,集电区的掺杂浓度低于发射区,基区掺杂浓度最小。根据这一特性,可以迅速判断出晶体三极管的三个电极。

利用数字式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测量晶体三极管,此挡位的工作电压为 2V ,可以保证晶体三极管的两个 PN 结在施加此电压后具有正向导通、反向截止的 PN 结单向导电特性。

1 .基极的判定

将数字表的一支表笔接在晶体三极管的假定基极上,另一只表笔分别接触另外两个电极,如果两次测量在液晶屏上显示的数字均为 0 . 1V ~ 0 . 7V ,则说明晶体三极管的两个 PN 结处于正向导通,此时假定的基极即为晶体三极管的基极,另外两电极分别为集电极和发射极;如果只有一次显示 0 . 1V ~ 0 . 7V 或一次都没有显示,则应从重新假定基极再次测量,直到测出基极为止。

2 .三极管类型、材料的判定

基极确定后,红笔接基极的为 NPN 型三极管,黑笔接基极的为 PNP 型三极管; PN 结正向导通时的结压降在 0 . 1V ~ 0 . 3V 的为锗材料三极管,结压降在 0 . 5V ~ 0 . 7V 的为硅材料三极管。

3 .集电极和发射极的判定

有两种方法进行判定:一种是用二极管挡进行测量,由于晶体三极管的发射区掺杂浓度高于集电区,所以在给发射结和集电结施加正向电压时 PN 压降不一样大,其中发射结的结压降略高于集电结的结压降,由此判定发射极和集电极。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 hFE 挡来进行判断。在确定了三极管的基极和管型后,将三极管的基极按照基极的位置和管型插入到卢值测量孔中,其他两个引脚插入到余下的三个测量孔中的任意两个,观察显示屏上数据的大小,找出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交换位置后再测量一下,观察显示屏数值的大小,反复测量四次,对比观察。以所测的数值最大的一次为准,就是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卢,相对应插孔的电极即是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

4 .质量的判定

(1) 正常:在正向测量两个 PN 结时具有正常的正向导通压降 0 . 1V ~ 0 . 7V ,反向测量时两个 PN 结截止,显示屏上显示溢出符号“ 1 ” 。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测量时,显示溢出符号“ 1 ” 。

(2) 击穿:常见故障为集电结或发射结以及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击穿,在测量时蜂鸣挡会发出蜂鸣声,同时显示屏上显示的数据接近于零。

(3) 开路:常见的故障为发射结或集电结开路,在正向测量时显示屏上会显示为 1 的溢出符号。

(4) 漏电:常见的故障为发射结或集电结之间在正向测量时有正常的结压降,而在反向测量时也有一定的压降值显示。一般为零点几伏到一点几伏之间,反向压降值越小,说明漏电越严重。

网友G:
      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

      建议大家使用指针式万用表,例如:MF47型万用表。

      随便假设一个管脚是基极,用万用表的100Ω档或者1K档测量,随便使用万用表的一个表棒测量这个三极管的管脚,另一个表棒测量其它管脚的阻值,如果指针全动并且阻值较小、反过来指针全不动即阻值很大,那么,这个假定的管脚是基极。

      如果测量的结果是红表笔所接触的基极,黑表棒和其它两个测量是全动,那么这个三极管是PNP型的三极管,反过来这个三极管是NPN型的。

     在判断集电极和发射极时——用万用表的两个表棒测量已经判断出基极的另外两个管脚,在基极和假定的集电极之间并接接一个10KΩ左右的电阻,表针摆动大的是集电极,反之是发射极。

网友H:
任取两个电极(如这两个电极为1、2),用万用电表两支表笔颠倒测量它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接着,再取1、3两个电极和2、3两个电极,分别颠倒测量它们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在这三次颠倒测量中,必然有两次测量结果相近:即颠倒测量中表针一次偏转大,一次偏转小;剩下一次必然是颠倒测量前后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这一次未测的那只管脚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基极。

对于NPN型三极管,用万用电表的黑、红表笔颠倒测量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Rce和Rec,虽然两次测量中万用表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但仔细观察,总会有一次偏转角度稍大,此时电流的流向一定是:黑表笔→c极→b极→e极→红表笔,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

对于PNP型的三极管,道理也类似于NPN型,其电流流向一定是:黑表笔→e极→b极→c极→红表笔,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

网友I:
基极的确定

将晶体管三只管脚编上号1.2.3. 万用表作三种测量,即1-2, 2-3,3-1,每种又分正测和反测。这六次测量中, 有三次属正测,且电阻读数个不相同。找出正测电阻最大的那只管脚,例如1-2,另一支管脚3便是基极。这是由于不论管或管,都为两个二极管反向连接而成。发射极,集电极与基极间的正测电阻即一般二极管正向电阻,很小。当两表笔接集电极和发射极时,其阻值远大于一般二极管正向电阻。

管极的确定

黑表笔接已确定的基极,红表笔接另一任意极,若为正测,则为NPN管,若为反测,则为PNP管。这是因为黑表笔接万用表内电池正端,如为正测,黑表笔接的是P端,晶体管属NPN型。如为反测,黑表笔接的是N端,晶体管属PNP型。

网友J:
三极管的管脚必须正确辨认,否则,接入电路不但不能正常工作,还可能烧坏晶体管。己知三极管类型及电极,指针式万用表判别晶体管好坏的方法如下:
  ①测 NPN 三极管:将万用表欧姆挡置 "R × 100" 或 "R × lk" 处,把黑表笔接在基极上,将红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较小,再将红表笔接在基极上,将黑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很大,则说明三极管是好的。
  ②测 PNP 三极管:将万用表欧姆挡置 "R × 100" 或 "R × lk" 处,把红表笔接在基极上,将黑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较小,再将黑表笔接在基极上,将红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很大,则说明三极管是好的。
  当三极管上标记不清楚时,可以用万用表来初步确定三极管的好坏及类型 (NPN 型还是 PNP 型 ),并辨别出e、b、c三个电极。测试方法如下 :
  ①用指针式万用表判断基极 b 和三极管的类型:将万用表欧姆挡置 "R × 100" 或"R×lk" 处,先假设三极管的某极为"基极",并把黑表笔接在假设的基极上,将红表笔先后接在其余两个极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很小(或约为几百欧至几千欧 ),则假设的基极是正确的,且被测三极管为 NPN 型管;同上,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都很大( 约为几千欧至几十千欧 ), 则假设的基极是正确的,且被测三极管为 PNP 型管。如果两次测得的电阻值是一大一小,则原来假设的基极是错误的,这时必须重新假设另一电极为"基极",再重复上述测试。
  ②判断集电极c和发射极e:仍将指针式万用表欧姆挡置 "R × 100"或"R × 1k" 处,以NPN管为例,把黑表笔接在假设的集电极c上,红表笔接到假设的发射极e上,并用手捏住b和c极 ( 不能使b、c直接接触 ), 通过人体 , 相当 b 、 C 之间接入偏置电阻 , 如图 5-27(a) 所示。读出表头所示的阻值 , 然后将两表笔反接重测。若第一次测得的阻值比第二次小 , 说明原假设成立 , 因为 c 、 e 问电阻值小说明通过万用表的电流大 , 偏置正常。其等效电路如图5-27(b) 所示 , 图中VCC 是表内电阻挡提供的电池 ,R为表 内阻 ,Rm 为人体电阻。

用数字万用表测二极管的挡位也能检测三极管的PN结,可以很方便地确定三极管的好坏及类型,但要注意,与指针式万用表不同,数字式万用表红表笔为内部电池的正端。例:当把红表笔接在假设的基极上, 而将黑表笔先后接到其余两个极上, 如果表显示通〈硅管正向压降在 0.6V 左右 ), 则假设的基极是正确的 , 且被测三极管为 NPN 型管。
  数字式万用表一般都有测三极管放大倍数的挡位(hFE), 使用时 , 先确认晶体管类型 , 然后将被测管子 e 、b 、c三脚分别插入数字式万用表面板对应的三极管插孔中,表显示出hFE 的近似值。

网友F:
将数字万用表拨到二极管档,用表笔测PN结,如果正向导通,则显示的数字即为PN结的正向压降。

  先确定集电极和发射极;用表笔测出两个PN结的正向压降,压降大的是发射极e,压降小的是集电极c。在测试两个结时,红表笔接的是公共极,则被测三极管为NPN型,且红表笔所接为基极b;如果黑表笔接的是公共极,则被测三极管是PNP型,且此极为基极b。三极管损坏后PN结有击穿短路和开路两种情况。

  在路测试:在路测试三极管,实际上是通过测试PN结的正、反向电阻,来达到判断三极管是否损坏。支路电阻大于PN结正向电阻,正常时所测得正、反向电阻应有明显区别,否则PN结损坏了。支路电阻小于PN结正向电阻时,应将支路断开,否则就无法判断三极管的好坏。

网友K:
三极管的基极和管型测量还是比较容易的,难就难在三极管C、E两极的区分,因为我们在测试三极管时大部分是在已经焊接好的电路板上进行测量,这种状况导致三极管周围电路电容对测量点的影响和空间的限制很难去区分集电极和发射极的管脚,想什么用人体电阻加上万用表电池制造一个基极电压的方法或者什么用嘴舔都是不方便甚至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真要区分集电极和发射极可以从其三极管管脚与其相连的电子器件入手,因为集电极相当于一个动力电源,基极相当于一个信号,而发射极相当于一个被放大加强的信号,所以这个只要顺着电路查找或者干脆上网查三极管的管型最方便。

如果单纯的要分清三极管的基极和管型,其操作要简单的多,使用万用表速度也很快,熟练的人员几秒钟就可以判断出。

偶在上一个帖子中说过三极管相当于两个二极管的叠加,即两个二极管共用N区或者P区,形成了PNP或者NPN三极管,不论什么型号的三极管其都是有两个PN结,这两个PN结中间共用的N区或者P区就是三极管的基极,所以要区别三极管的基极和管型就是测试PN结的单向导通性,这个如同二极管一样的测试方法。

随便找两个管脚使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或者电阻挡(数字万用表最好使用200K欧姆的,这个偶测试过小的电阻挡一般都是超量程)使用红黑表笔正反测试记下测试的数值,这样把三个管脚两两组合进行正反测试后得到三组数据,从中能够找出两组相同现象的数据,那么其共用的管脚就是基极,从数据的现象能够出分出是NPN还是PNP数据,因为基极若是P区那么在万用表红表笔和黑表笔进行测量时其显示状态是导通和截止,若是N区则测试结果相反。于是三极管的基极和管型就可以快速的判断出。

偶在测试时一般先把红表笔接中间管脚然后用黑表笔依次对另两个管脚测试,然后在红黑表笔颠倒测试,这样做好长是快速直观,而且小功率的三极管大部分基极在中间,因此基本上两次就可以判断出结果,如果中间管脚不是基极那么在按照上述步骤进行。

网友L:
         这个比较容易。用万用表R×100或者R×1K档分别测量各管脚间电阻,必有一只脚对其它两脚电阻值相似,那么这只脚是基极,如果红表笔(正表笔)接基极,测得与其它两脚电阻都小,那么这只管子是PNP管。如果测得电阻很大,那么这个管子是NPN管。找到基极后,分别测基极对其余两脚的正向电阻,其中阻值稍小的那个是集电极,另外一个是发射极,这是因为集电结较大,正偏导通电流也较大,所以电阻稍小一点。 多数小功率三极管的管脚是等腰三角形排列,其顶点是基极,左边是发射极,右边是集电极。有的是从管底看,由管帽突出处顺时针排列为发射极,基极,集电极。有的管型用管帽色点或者管脚塑料护套颜色来标明极性的,红色为集电极,绿色为发射极,白色是基极。有的管型管脚是一字形排列,用集电极管脚较短,或者集电极与其它极距离最远来区别电极,中间是基极,另一个脚是发射极。大功率管一般直接用外壳做集电极引出端。有的在较高频率工作的三极管,为了屏蔽高频电磁干扰,管壳用一支脚引出,以准备接地或者接零,符合为d,从管底看,由管壳边凸出处顺时针依次是发射极,基极,集电极,管壳引线。大部分国产硅酮塑封三极管,从正对截角或剖去平面的方向看,从左到右依次是发射极,基极,集电极。超小型三极管将截角的管脚焊片定为发射极,对面是脚是基极,垂直的第三个脚是集电极。另外一种半球形超小型三极管,将球面朝上,从左到右,依次是基极,集电极,发射极 。

网友M:
图2 三极管的内部形式

首先我们要先找到基极并判断是PNP还是NPN管。看上图可知,对于PNP管的基极是二个负极的共同点,NPN管的基极是二个正极的共同点。这时我们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去测基极,看图3。对于PNP管,当黑表笔(连表内电池负极)在基极上,红表笔去测另两个极时一般为相差不大的较小读数(一般0.5-0.8),如表笔反过来接则为一个较大的读数(一般为1)。对于NPN表来说则是红表笔(连表内电池正极)连在基极上。从图4,图5可以得知,手头上的BC337为NPN管,中间的管脚为基极
图4 判断BC337的B极和管型

找到基极和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管子后,就可以来判断发射极和集电极了。如果使用指针式万用表到了这个步可能就要用到两只手了,甚至有朋友会用到嘴舌,可以说是蛮麻烦的。而利用数字表的三?彻?hFE档(hFE 测量三极管直流放大倍数)去测就方便多了,当然你也可以省去上面的步骤直接用hFE去测出三极管的管脚极性,我自己则认为还是加上上面的步骤方便准确一些。

把万用表打到hFE档上,BC337卑下到NPN的小孔上,B极对上面的B字母。读数,再把它的另二脚反转,再读数。读数较大的那次极性就对上表上所标的字母,这时就对着字母去认BC337的C,E极。学会了,其它的三极管也就一样这样做了,方便快速。

网友N:
当三极管极性不清时,可以用万用表判断它的极性,对于一般小功率管,一般只宜用Rx1K进行:
1. 确定基极 将晶体管三只管脚编上号1.2.3. 万用表作三种测量,即1-2, 2-3,3-1,每种又分正测和反测。这六次测量中, 有三次属正测, 且电阻读数个不相同。找出正测电阻最大的那只管脚,例如1-2,另一支管脚3便是基极。积极确定其他两极便迎刃而解。
2管型 判别
 用正侧与反侧法。但管导通时看指针的偏转方向。正向导通为锗管。反之为硅管。

有几句口诀 可判别;
三极管的管型及管脚的判别是电子技术初学者的一项基本功,为了帮助读者迅速掌握测判方法,笔者总结出四句口诀:“三颠倒,找基极;PN结,定管型;顺箭头,偏转大;测不准,动嘴巴。”具体做法不再细说。各位已讲得比较清楚了。

网友O:
(a) 判定基极。用万用表R×100或R×1k挡测量三极管三个电极中每两个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当用第一根表笔接某一电极,而第二表笔先后接触另外两个电极均测得低阻值时,则第一根表笔所接的那个电极即为基极b。这时,要注意万用表表笔的极性,如果红表笔接的是基极b。黑表笔分别接在其他两极时,测得的阻值都较小,则可判定被测三极管为PNP型管;如果黑表笔接的是基极b,红表笔分别接触其他两极时,测得的阻值较小,则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
(b) 判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以PNP为例)将万用表置于R×100或R×1K挡,红表笔基极b,用黑表笔分别接触另外两个管脚时,所测得的两个电阻值会是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在阻值小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管脚为集电极;在阻值较大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管脚为发射极。

网友P:
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说根本不需要用外用表,不管是NPN还是PNP型的三极管,将管子平的一面正对着自己,从左自由依次是e、b、c。三极管的中间的一根脚绝对是B---基极。至于用万用表判断,三极管是2个二极管嘛,利用二极管的当向导通性,将万用表的档位指向二极管的档位,用万用表红表笔放在三极管的一级,另外黑表笔分别接触剩余的2只脚,记录此时万用的状态,若显示一次导通、一次截止;且导通的截止的那只脚,再将万用表2只表笔接触的脚互调,若显示导通;满足以上2个条件,则红表笔接触的是基极。

楼主:
20MP获得者:
the_wise                花开_花落
10MP获得者:
lyc19730508        Smile
张立旺                   一品黄山
yanwen0227        yanwen0227
bzbh2011              bzbh2011

20积分获得者:
wyb2866255           wyb2866255
ganhong008            nananbeibei
惊涛骇浪                  jingtao
dewuliu                    blueprint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jiaoanpeng              jiaoanpeng
qingriwanxia          qingriwanxia
AQD008                    AQD008
miao_lei                   miao_lei
zyw3166                  勇者
wml0060                 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