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9-27-工控擂台-使用万用表如何判断单向晶闸管的好坏?

楼主(2011-09-06):
使用万用表如何判断单向晶闸管的好坏?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可控硅,分单向(A/G/K)和双向(T1/T2/G)

首先可分清极性,

单向:是用R*1K档,不过只能简单地判断其是否击穿,一般都是炸的找不到了。

只有在G接黑笔,K接红笔时才有一点阻值,其它方向脚都为无穷大。说明其是好的,一般就直接更换了。

双向:小功率的用R*10档,大功率的用R*1档,

只有在G接黑笔,T1接红笔时有较大阻值,反过来,阻值小,其它方向脚为无穷大,说明其是好的。

网友B:
“使用万用表如何判断单向晶闸管的好坏?”方法如下:将万用表置欧姆档(R×1K、最好为R×10K挡),测量原件的阳极与阴极间的正反向阻值,其阻值越大越好,优质元件在兆欧数量级,少则数百千欧。如果有一个或二个方向阻值很小,说明该原件已短路或性能不好,如指针不动则说明已断路。然后再将万用表置于R×1或R×10欧挡,测门极与阴极之间的阻值,一般反向电阻比正向电阻大,正向电阻为几十欧以下,反向电阻为几百欧以上为好的元件。如测得正反向电阻=0或已断路,说明该元件已损坏。

网友C:
万用表10K电阻档测AK两端,正反向均指针不动。

10K档,正表笔接A,负表笔接K,此时指针指示无穷大,然后用根导线短接AG,指针右偏到零,导线撤掉,指针仍维持导通。表示良好。

撤掉线后,指针不能维持导通也是有可能正常的,因为维持电流不够大。

网友D:
 判断方法:

用万用表R×1 kΩ档测量普通晶闸管阳极A与阴极K之间的正、反向电阻,正常时均应为无穷大(∞);若测得A、K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为零或阻值均较小,则说明晶闸管内部击穿短路或漏电。
测量门极G与阴极K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应有类似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实际测量结果要较普通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值小一些),即正向电阻值较小(小于2 kΩ),反向电阻值较大(大于80 kΩ)。若两次测量的电阻值均很大或均很小,则说明该晶闸管G、K极之间开路或短路。若正、反电阻值均相等或接近,则说明该晶闸管已失效,其G、K极问PN结已失去单向导电作用。
测量阳极A与门极G之间的正、反向电阻,正常时两个阻值均应为几百千欧姆(kΩ)或无穷大,若出现正、反向电阻值不一样(有类似二极管的单向导电)。则是G、A极之间反向串联的两个PN结中的一个已击穿短路。

几种普通晶闸管的外形

网友E:
用万用表测试双向晶闸管的好坏,首先要分清双向晶闸管的控制极G和主电极T1和T2。把万用表拨在R×1或R×10挡,黑表笔接T2,红表笔接T1,然后将T2与G瞬间短路一下,立即离开,此时若表针有较大幅度的偏转,并停留在某一位置上,说明T1与T2已触发导通;把红、黑表笔调换后再重复上述操作,如果T1、T2仍维持导通,说明这只双向晶闸管是好的,反之则是坏的。

网友F:
用万用表电阻R×1W挡,用红、黑两表笔分别测任意两引脚间正反向电阻,结果其中两组读数为无穷大。若一组为数十欧姆时,该组红、黑表所接的两引脚为第一阳极A1和控制极G,另一空脚即为第二阳极A2。确定A1、G极后,再仔细测量A1、G极间正、反向电阻,读数较小的那次测量的黑表笔所接的引脚为第一阳极A1,红表笔所接引脚为控制极G。将黑表笔接已确定的第二阳极A2,红表笔接第一阳极A1,万用表指针不应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再用短接线将A2、G极瞬间短接,给G极加上正向触发电压,A2、A1间阻值约10欧姆左右。随后断开A2、G间短接线,万用表读数应保持10欧姆左右。互换红、黑表笔接线,红表笔接第二阳极A2,黑表笔接第一阳极A1。同样万用表指针应不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用短接线将A2、G极间再次瞬间短接,给G极加上负的触发电压,A1、A2间的阻值也是10欧姆左右。随后断开A2、G极间短接线,万用表读数应不变,保持在10欧姆左右。符合规律,说明被测双向可控硅未损坏且三个引脚极性判断正确。

网友G:
单向晶闸管有阳极A、阴极K、控制极G三个引出脚。只有当单向可控硅阳极A与阴极K之间加有正向电压,同时控制极G与阴极间加上所需的正向触发电压时,方可被触发导通。此时A、K间呈低阻导通状态,阳极A与阴极K间压降约1V。单向可控硅导通后,控制器G即使失去触发电压,只要阳极A和阴极K之间仍保持正向电压,单向可控硅继续处于低阻导通状态。只有把阳极A电压拆除或阳极A、阴极K间电压极性发生改变(交流过零)时,单向可控硅才由低阻导通状态转换为高阻截止状态。单向可控硅一旦截止,即使阳极A和阴极K间又重新加上正向电压,仍需在控制极G和阴极K间有重新加上正向触发电压方可导通。单向可控硅的导通与截止状态相当于开关的闭合与断开状态,用它可制成无触点开关。

单向晶闸管的检测。 万用表选电阻R*1Ω挡,用红、黑两表笔分别测任意两引脚间正反向电阻直至找出读数为数十欧姆的一对引脚,此时黑表笔的引脚为控制极G,红表笔的引脚为阴极K,另一空脚为阳极A。此时将黑表笔接已判断了的阳极A,红表笔仍接阴极K。此时万用表指针应不动。用短线瞬间短接阳极A和控制极G,此时万用表电阻挡指针应向右偏转,阻值读数为10欧姆左右。如阳极A接黑表笔,阴极K接红表笔时,万用表指针发生偏转,说明该单向可控硅已击穿损坏。

网友H:
1、检查门极对阴极阻值,一般是15欧姆左右;

2、检查阳与极阴极的正、反向阻值,正常是不导通的,即便万用表上能看到有阻值,该阻值都是相当大的,一般都是几十兆欧以上;

如果上述两项有任何一项异常,均可认为晶闸管已损坏。

另外要注意的是,如果是新晶闸管,由于制造时里边一般充了些惰性气体,因此阴阳极之间需要施加一定的压力才能检测到门极对阴的阻值。如果是旧的,那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I:
单向可控硅的检测。   万用表选电阻R*1Ω挡,用红、黑两表笔分别测任意两引脚间正反向电阻直至找出读数为数十欧姆的一对引脚,此时黑表笔的引脚为控制极G,红表笔的引脚为阴极K,另一空脚为阳极A。此时将黑表笔接已判断了的阳极A,红表笔仍接阴极K。此时万用表指针应不动。用短线瞬间短接阳极A和控制极G,此时万用表电阻挡指针应向右偏转,阻值读数为10欧姆左右。如阳极A接黑表笔,阴极K接红表笔时,万用表指针发生偏转,说明该单向可控硅已击穿损坏。

网友J:
方法一:用万用表测试双向晶闸管的好坏,首先要分清双向晶闸管的控制极G和主电极T1和T2。把万用表拨在R×1或R×10挡,黑表笔接T2,红表笔接T1,然后将T2与G瞬间短路一下,立即离开,此时若表针有较大幅度的偏转,并停留在某一位置上,说明T1与T2已触发导通;把红、黑表笔调换后再重复上述操作,如果T1、T2仍维持导通,说明这只双向晶闸管是好的,反之则是坏的。

 方法二:用万用表电阻R×1W挡,用红、黑两表笔分别测任意两引脚间正反向电阻,结果其中两组读数为无穷大。若一组为数十欧姆时,该组红、黑表所接的两引脚为第一阳极A1和控制极G,另一空脚即为第二阳极A2。确定A1、G极后,再仔细测量A1、G极间正、反向电阻,读数较小的那次测量的黑表笔所接的引脚为第一阳极A1,红表笔所接引脚为控制极G。将黑表笔接已确定的第二阳极A2,红表笔接第一阳极A1,万用表指针不应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再用短接线将A2、G极瞬间短接,给G极加上正向触发电压,A2、A1间阻值约10欧姆左右。随后断开A2、G间短接线,万用表读数应保持10欧姆左右。互换红、黑表笔接线,红表笔接第二阳极A2,黑表笔接第一阳极A1。同样万用表指针应不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用短接线将A2、G极间再次瞬间短接,给G极加上负的触发电压,A1、A2间的阻值也是10欧姆左右。随后断开A2、G极间短接线,万用表读数应不变,保持在10欧姆左右。符合规律,说明被测双向可控硅未损坏且三个引脚极性判断正确。

  检测较大功率可控硅时,在万用表黑笔中串接一节1.5V干电池,以提高触发电压

网友K:
要测量一个器件的好坏首先要知道这个器件的特性,单向晶闸管可以看做是两个二极管同相串联融合在一起,因为每个二极管有一个PN结所以融合后的二极管有两个同方向的PN结,还有一个处于中间位置的NP结,因此在判断晶闸管的好坏时就是检测这三个PN结的好坏。

为了方便分析晶闸管的特性,我们可以像分析三极管一样把晶闸管看成是一个PNP三极管和一个NPN三极管的组合体,这个组合体中两个三极管公用一个PN区就如同三极管公用一个N区或者P区一样,在这个公用的PN区中PNP三极管的基级就是NPN三极管的集电极,PNP三极管的发射极就是NPN三极管的基级。

单项晶闸管的三个引脚分别从PNP的集电极引出叫做阳极A,PNP的发射极即NPN的基级引出叫做控制级G,NPN的发射极引出叫做阴极K。要测试单向晶闸管的好坏就是从这三个引脚入手对晶闸管的三个PN结进行测量。从晶闸管的引脚可以看出,控制级G与阴极K是一个正向的PN结,阳极A与控制级G之间有两个PN结其结构相当于PNP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特性,阳极A与阴极K用三个PN结相当于PNP与NPN串联公用后的集电极与发射极的特性。

从晶闸管三个引脚所处的位置可以知道,一个好的晶闸管在不用状态下阳极A与阴极K之间电阻应该无穷大,阳极A与控制级G之间的电阻应该无穷大,控制级G与阴极K之间的性质如同一个二极管。所以根据这些性质我们可以使用万用表对晶闸管进行测试判断晶闸管的好坏。

使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对一只好的晶闸管的三个引脚进行两两正反测试,其中必有一组出现导通和截止状态,这个就是控制级G与阴极K,如果出现导通状态其红表笔所接就是控制级G,黑表笔所接就是阴极K,那么悬空引脚就是阳极A。因此要对一个晶闸管进行测试其操作就是如此,如果测量结果出现两组数值正反向测量都是截止状态,一组数值出现截止、导通状态就证明这个晶闸管的静态特性是好的。

要想测试晶闸管的触发时的好坏其测试过程如同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的判断过程,这个要对控制级G加一个对于阴极K是正向的电压,使晶闸管导通,此时阳极A与阴极K成导通状态压降很小,除去控制级G端电压,阳极A与阴极K的触发状态不变,如果减小阳极A的电压当小到晶闸管维持电流一下或者对控制级加以反向电压阳极A与阴极K触发状态转变成截止,若在对控制级G加以正向电压,其阳极与阴极又出现导通状态。因此判断晶闸管的触发性能就是对其阴极引入一个正向偏置电压。

使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可以实晶闸管的触发性能测试,把控制级与阳极用导线连接后接入万用表红表笔,对控制级引入一个正向电压然后对其进行以上操作就可判断晶闸管的触发性能好坏。

如果使用数字表的电阻档也可以实现以上静态和触发测试,若使用指针式的万用表由于黑表笔实际上输出一个正向电压,因此与数字表测试时把表笔颠倒即可,使用电阻档的RX1档即可实现,其测试方法如同测试三极管相似。测试数值与数字表一样进行对照即可得知单项晶闸管的好坏。

网友L:
可控硅检测方法与经验
可控硅(SCR)国际通用名称为Thyyistoy,中文简称晶闸管。它能在高电压、大电流条件下工作,具有耐压高、容量大、体积小等优点,它是大功率开关型半导体器件,广泛应用在电力、电子线路中。
1. 可控硅的特性。
可控硅分单向可控硅、双向可控硅。单向可控硅有阳极A、阴极K、控制极G三个引出脚。双向可控硅有第一阳极A1(T1),第二阳极A2(T2)、控制极G三个引出脚。
只有当单向可控硅阳极A与阴极K之间加有正向电压,同时控制极G与阴极间加上所需的正向触发电压时,方可被触发导通。此时A、K间呈低阻导通状态,阳极A与阴极K间压降约1V。单向可控硅导通后,控制器G即使失去触发电压,只要阳极A和阴极K之间仍保持正向电压,单向可控硅继续处于低阻导通状态。只有把阳极A电压拆除或阳极A、阴极K间电压极性发生改变(交流过零)时,单向可控硅才由低阻导通状态转换为高阻截止状态。单向可控硅一旦截止,即使阳极A和阴极K间又重新加上正向电压,仍需在控制极G和阴极K间有重新加上正向触发电压方可导通。单向可控硅的导通与截止状态相当于开关的闭合与断开状态,用它可制成无触点开关。
双向可控硅第一阳极A1与第二阳极A2间,无论所加电压极性是正向还是反向,只要控制极G和第一阳极A1间加有正负极性不同的触发电压,就可触发导通呈低阻状态。此时A1、A2间压降也约为1V。双向可控硅一旦导通,即使失去触发电压,也能继续保持导通状态。只有当第一阳极A1、第二阳极A2电流减小,小于维持电流或A1、A2间当电压极性改变且没有触发电压时,双向可控硅才截断,此时只有重新加触发电压方可导通。
2. 单向可控硅的检测。
万用表选电阻R*1Ω挡,用红、黑两表笔分别测任意两引脚间正反向电阻直至找出读数为数十欧姆的一对引脚,此时黑表笔的引脚为控制极G,红表笔的引脚为阴极K,另一空脚为阳极A。此时将黑表笔接已判断了的阳极A,红表笔仍接阴极K。此时万用表指针应不动。用短线瞬间短接阳极A和控制极G,此时万用表电阻挡指针应向右偏转,阻值读数为10欧姆左右。如阳极A接黑表笔,阴极K接红表笔时,万用表指针发生偏转,说明该单向可控硅已击穿损坏。
3. 双向可控硅的检测。
用万用表电阻R*1Ω挡,用红、黑两表笔分别测任意两引脚间正反向电阻,结果其中两组读数为无穷大。若一组为数十欧姆时,该组红、黑表所接的两引脚为第一阳极A1和控制极G,另一空脚即为第二阳极A2。确定A1、G极后,再仔细测量A1、G极间正、反向电阻,读数相对较小的那次测量的黑表笔所接的引脚为第一阳极A1,红表笔所接引脚为控制极G。将黑表笔接已确定的第二阳极A2,红表笔接第一阳极A1,此时万用表指针不应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再用短接线将A2、G极瞬间短接,给G极加上正向触发电压,A2、A1间阻值约10欧姆左右。随后断开A2、G间短接线,万用表读数应保持10欧姆左右。互换红、黑表笔接线,红表笔接第二阳极A2,黑表笔接第一阳极A1。同样万用表指针应不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用短接线将A2、G极间再次瞬间短接,给G极加上负的触发电压,A1、A2间的阻值也是10欧姆左右。随后断开A2、G极间短接线,万用表读数应不变,保持在10欧姆左右。符合以上规律,说明被测双向可控硅未损坏且三个引脚极性判断正确。
检测较大功率可控硅时,需要在万用表黑笔中串接一节1.5V干电池,以提高触发电压。
晶闸管(可控硅)的管脚判别
晶闸管管脚的判别可用下述方法: 先用万用表R*1K挡测量三脚之间的阻值,阻值小的两脚分别为控制极和阴极,所剩的一脚为阳极。再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用手指捏住阳极和另一脚,且不让两脚接触,黑表笔接阳极,红表笔接剩下的一脚,如表针向右摆动,说明红表笔所接为阴极,不摆动则为控制极。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wyb2866255       wyb2866255
电工九段             电工九段
lyc19730508      Smile
惊涛骇浪              jingtao
zichen8716          陌上尘

20积分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张立旺                  一品黄山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zyw3166              勇者
bzbh2011             bzbh2011
pmcuser               pmcuser
zwl763824690     今生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