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怎样用台达B屏做启动画面???

楼主(2011-09-06):
如题,开机显示对方公司名称,然后通过触摸进入主画面^^^^^^

网友A:
在他的软件旁边有一个开机画面,把那个画面换成你的画面然后输入你的公司的名字就好了,

楼主:
有谁知道的,请回复,xiexie

网友B:
默认启动画面就是开机显示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默认启动画面就是开机显示的东西!
然后做一个Invisible的换画面按钮到你的主画面上即可

网友D:
做一个很大的换画面按钮,按钮外形更改为无框型的,在上面写上你公司的名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