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失电故障安全隐患预防措施

楼主(2011-09-06):
近年来,火电机组由于DCS失电故障引起非计划停运事故多有发生,有些机组甚至由于控制电源系统以及与机组安全相关的设备配置不合理,造成了设备损坏事故。DCS失电故障已成为影响机组安全可靠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此,湖南省电力试验研究院根据文献【1,2】的相关要求,对湖南省内主要火电机组进行了专项的DCS失电故障预防、处理及安全措施的调查和研究,掌握了湖南省内火电机组DCS及其它主要控制系统电源的配置情况,分析了发生各种失电故障情况下的机组安全隐患,并从UPS供电结构、DCS内部电源配置、操作台按钮配置、热工主保护和DCS的安全可靠性等多方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以减少机组的非计划停运和由于DCS失电故障引起的设备损坏事故。

  一、主要问题分析

  调查发现,各火电厂的DCS电源系统目前总体情况较好,但是由于基建设计和理解上的差异,还存在以下共性的问题。

  (1)大多机组DCS的电源配置不合理,部分机组采用单个UPS提供2路电源的供电方式(共用一根出口馈线应认为是单个UPS),还有部分老机组采用2台机组UPS互为备用的供电方式。这样,当1台机组的UPS检修时,另1台机组控制电源则为单路供电。

  (2)部分机组抽汽逆止阀、燃油跳闸阀等设备采用双线圈控制电磁阀,当控制系统失电后,汽轮机则存在超速危险,锅炉不能完全切除燃料;个别新投产的机组磨煤机油泵、空气预热器控制采用长信号控制,一旦DCS失电,将导致磨煤机油泵、空气预热器停止运行,造成设备损坏。

  (3)部分无DEH功能的老机组汽轮机跳闸系统采用带电动作设计,又没有可靠的电源(如直流电源)和电源回路结构,当控制系统失电时,手动跳闸按钮无法跳闸汽轮机,只能就地打闸停止汽轮机运行。

  (4)部分机组不满足操作员站及少数重要操作按钮的配置应能在机组各种工况下的操作要求,特别是紧急故障处理的要求,紧急故障情况的处理手段不完备,有的甚至没有配置MFT跳闸继电器组。

  (5)部分机组DCS及主要控制、保护系统的电源监视、报警系统不完善。

  二、建议

  2.lDCS供电电源配置

  对UPS的工作电源、旁路电源、直流电源均应有失电报警功能,且各电源电压信号应进入故障录波装置和DCS,以便监视;DCS应由l路UPS、1路保安电源进行供电,或2路相互独立的UPS进行供电。这2路供电电源应分别取自机、炉工作段;ETS、TSI、火焰检测等系统应采用和DCS相同的电源结构;应对UPS定期进行切换试验,工作电源和备用电源的切换时间应小于5ms。

  2.2DCS内部电源配置

  DCS内部的电源配置应采用以下2种方式:(1)ZN方式。每个模件柜有2(或4)个电源模件,一半电源模件由主电源供电,另一半电源模件由副电源供电。电源模件输出的直流电源并联,作为I/0模件、主控制器和现场设备工作电源;(2)2路交流进线电源互为切换备用方式。A(B)路电源的主电源为A(B)路交流进线电源,当A(B)路进线电源失去时,切换到B(A)路进线电源供电,当A(B)路进线电源恢复时,又切为A(B)路进线电源供电,切换后的A、B2路电源分别提供控制系统一半的电源模件使用。这样,即使电源切换不成功,也至少有一半的电源模件能够正常工作,以维持DCS正常运行。部分老机组DCS电源不能互为备用,当1路进线电源丧失时,将有一半的电源模件和控制器停止工作,这种电源方式极不安全,必须改造。

  火焰检测装置、TSI及热工仪表电源柜等均应由2路不同来源的交流电源供电(可与DCS机柜电源来源相同),或采用经过切换后的电源。

  各操作员站和工程师站应采用2路切换后的电源,或者将2路供电电源、切换后的电源分别向不同的操作员站供电,以保证一路电源丧失时,至少有1台操作员站可用。

  DI模件的查询电压建议为直流+48V,以增加信号的抗干扰能力。

  此外,还应对DCS及ETS、TSI、火焰检测装置等的任意1路电源进行监视,如有条件还可设计DCS电源电压超限、2路电源偏差大、风扇故障以及隔离变压器超温等报警信号,以便及时发现DCS电源系统故障。

  2.3操作台按钮配置

  手动停炉和停机按钮应各配置2个,每个按钮提供多对常开(闭)触点,2-2串(并)联输出,即只有2个按钮同时按下时,才发出手动停炉或停机指令。其中部分触点作为DI信号进入FSSS和ETS构成触发停炉、停机的软件跳闸信号,部分触点串联接入MFT跳闸继电器、紧急跳闸系统(AST)跳闸电磁阀的控制回路中,实现硬件跳闸信号。

  给水泵汽轮机手动停机按钮和交、直流润滑油泵的起动按钮均必须设置为:给水泵汽轮机的手动停机信号,可以采用1路进入DCS参与逻辑运算,1路串联接入跳闸电磁阀的控制回路中,保证失去电源也能够可靠停机;交、直流润滑油泵的起动按钮,应直接接入润滑油泵电气起动回路中,同时润滑油压力低的信号也应串联接入电气起动回路。这样,一旦发生DCS失电停机,润滑油泵在没有DCS控制的情况下也能够自动起动,保证汽轮机的安全运行。

  2.4热工主保护系统的配置

  对于采用DCS实现MFT保护的机组,应配置独立的MFT跳闸继电器组。该跳闸继电器组可以采用带电动作或失电动作设计:如果设计为带电动作,应使用由2路不同电源(1路交流220V,直流1lOV)构成并联回路,即任意回路动作都应停炉。交流220V和直流1lOV2路电源都应有失电报警信号。如果设计为失电动作,则不能使用2路交流电源(交流电源切换时可能造成短暂失电),可使用FSSS公用机柜本身提供的直流电源。MFT跳闸继电器组的输出应不通过DCS,直接接入就地设备的跳闸回路。

  ETS采用失电动作设计。危急遮断系统无论是和ETS一体化布置,还是和DEH一体化布置,均应将手动停机按钮输出接点在危急遮断回路中与控制系统发出的软件跳闸信号并联。

  2.5其它相关设备的配置

  抽汽逆止阀、疏水阀、燃油跳闸阀等建议从热工仪表电源柜中取电源,并采用单线圈电磁阀失电动作的设计。机组最好配有空气引导阀,当DCS失电引起汽轮机跳闸后,切断抽汽逆止阀和疏水阀的压缩空气,使抽汽逆止阀能够关闭,疏水阀能够打开。目前大多机组在疏水阀后串联了1个电动阀,若该电动阀在失电时不能改变状态,则根据汽轮机防进水保护的要求,在机组正常运行中该电动阀必须打开。

  受DCS控制且在停机停炉后不应马上停运的设备,如空气预热器电机、重要辅机的油泵、火焰检测冷却风机等,必须采用脉冲信号控制,以避免当DCS失电引起停机停炉后,这些设备停运可能损坏重要辅机甚至主设备。

  2.6制定DCS失电故障的反事故措施

  由于机组设备的复杂性,DCS失电的故障情况有多种,有些可能是部分失去,有些只是短暂失去(小于1s),有些可能长时间失去甚至全厂失电。为了防止DCS失电故障处理不当而扩大事故,需要制定可靠的DCS失电故障的反事故措施,并经常预演和不断完善。

  三、结语

  DCS失电故障的预防和处理,关系着火电机组的安全可靠运行,若有不慎,很可能引发辅机甚至主设备损坏事故。通过对湖南省内多台新老火电机组现状的调查和分析表明,在DCS失电的故障情况下,大多数火电机组均存在或多或少的安全隐患。通过一系列技术改进措施,以及制定可靠的反事故措施,是能够消除这些隐患,从而更可靠地保障机组的安全运行。

网友A(2011-11-29):
防止DCS系统失灵,可以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入手,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将因DCS系统发生故障或受外界影响,而失去控制的程度降至最低。硬件方面存在着两个重点:DCS系统电源和网络通讯,因为这两个因素可能导致整个DCS系统失灵。

1、DCS电源切换问题

DCS系统应该是由独立两路冗余电源供电,而两路冗余电源之间的切换方式,可能成为产生问题的根源,这也往往是被忽略的地方。因为一般的电源切换电路是由两个继电器组成,每个继电器分别带一半负荷,其原理图如下:

上图的切换原理是,由切换继电器的动、静触点分别接至两路电源。当RL1切换继电器所在的第一路电源有电时,RL1切换继电器的两对动触点闭合,将第一路电源送至负载;当第一路电源失去时,RL1切换继电器失电,其两对静触点闭合,将第二路电源送至负载,另一路的切换原理相同。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切换回路存在着一个隐患,假如第一路电源发生电压波动,切换继电器RL1将发生切换(可能是多次切换),如果RL1的特性差,切换速度慢,通过切换继电器RL1的动、静触点和触点切换时产生的弧光形成回路,使电源电压高的一路向电压低的一路电源供电,两路电源之间出现环流,持续的环流造成继电器RL1过热,导致其烧毁,动、静触点彻底短路,将两路电源开关顶掉,使DCS系统失电。

对于电源切换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改进的切换回路进行更可靠的切换,原理图如下:

上图的电源切换原理是,第一路电源作为本路负载的主供电电源,第二路电源作为本路负载的辅助供电电源,继电器JC1、JC2分别是两路电源的切换继电器,而继电器JA则是起闭锁辅助供电电源的作用。任一时刻只要主供电电源存在时,都将以主电为主进行供电,这样的电源切换回路比较可靠。另一路负载切换回路原理与此相同,只是第二路电源作为主供电源。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DCS两路电源都由UPS供电,因为UPS输出电压比较稳定,不会发生波动。

2、网络通讯连接方式

目前大部分DCS系统都采用星型拓扑结构,作为通讯用的网络交换机,就成为整个DCS网路的通讯中枢,所以交换机也采用冗余方式,而且选择质量好的交换机是很重要的,但从连接方式采取有效措施,将可能减少危险因素。在一般的情况下,常常把主DPU站连接至同一台交换机,而把副DPU站连接至同一台交换机,当连接主DPU站的交换机故障时,这台交换机上的所有主DPU站将与其副DPU站发生切换。副DPU站是在主DPU站故障状况下备用的,尽管各DCS厂家都号称无扰切换,但这样的切换发生的少一些还是比较可靠的。因此,可以把主、副DPU站交叉开,连接至同一台交换机,即同一台交换机上既有主DPU站,也有副DPU站,当交换机故障时,主、副DPU站发生切换的数量就会减少。

3、增强DCS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增强DCS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是关系到整个系统可靠运行的关键。从系统接地、电缆的抗干扰、信号的防干扰等方面入手,能有效的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首先,DCS系统应正确的选择接地点,完善接地系统。应采用直接一点接地的接地方式,接地线采用截面大于22mm2的铜导线,总母线使用截面大于60mm2的铜排。接地极的接地电阻小于2Ω,接地极最好埋在距建筑物10-15m远处,而且DCS系统接地点必须与强电设备接地点相距10m以上。

其次,信号电缆应选用铜带铠装屏蔽电力电缆,从而降低了动力线生产的电磁干扰。不同类型的信号分别由不同电缆传输,信号电缆应按传输信号种类分层敖设,严禁用同一电缆的不同导线同时传送动力电源和信号,避免信号线与动力电缆靠近平行敖设,以减少电磁干扰。

信号电缆的屏蔽层应统一单点接地。信号在接入DCS系统前,在信号线与地间并接电容,以减少共模干扰;在信号两极间加装滤波器可减少差模干扰。

4、合理配置后备硬手操

对于重要的回路,还应采用后备硬手操盘,在DCS失灵的情况下,通过人工操作手操盘,直接作用于驱动就地设备的硬件,避免运行设备失控。

5、增加系统硬件故障声光报警功能

软件方面应增加DPU故障切换和卡件故障声光报警功能,因为设备巡检都是定时的,在某一巡检间隔内发生DPU故障切换或卡件故障是很难发现的,而且有些卡件还出现时好时坏的情况,更难以发现。如发现不及时,将可能导致DCS某一功能失灵或停机停炉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