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接到PLC输入端

楼主(2011-09-06):
火线接到PLC输入端会不会烧掉PLC端子?没接零线,PLC也没上电。会不会被击穿了

网友A:
不好说,没那么弄过,抱歉。

网友B:
不会,没有形成回路,PLC就不会烧坏。

网友C:
交流和直流搞错可能会烧输入点!

网友D:
接过,但是没有烧坏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接过,但是没有烧坏IO口

会不会被击穿的可能,那样就麻烦了。不是无聊那样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交流和直流搞错可能会烧输入点!

但是没形成回路,而且PLC没上电,

网友E:
如果想跳槽就接起来试一试,结果告诉兄弟们,

网友F:
PLC没通电会不会烧我不知道。但是PLC通电肯定会烧,这个我遇到过

网友G:
不会的   因为PLC都是光电隔离的  你只接了一根火线进去  都形成不了回路  跟没有电流   怎么能烧点呢

网友H:
没有试过,不过有些模块是220v输入的

网友I:
没事的,我遇到过是西门子s7-200的plc当时刚开始调试设备触摸屏现实的模拟量不稳定忽高忽低。经过仔细检查是装配盘时接错了线在输入口接上了根火线。排除后plc正常运行并没有发生故障也没有烧点

网友J:
输入点有几K电阻限流,光耦输入,即使接上AC220V二根线也不一定烧,即使烧了,也只烧一个光耦,PLC少一个点。其他不影响。

楼主:
对:李纯绪 关于

输入点有几K电阻限流,光耦输入,即使接上AC220V二根线也不一定烧,即使烧了,也只烧一个光耦,PLC少一个点。其他不影响。

内容的回复:谢谢,希望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没有试过,不过有些模块是220v输入的

谢谢,希望如此

网友D:
接过台达的PLC,com接220V一根线,IO口接220V另外一根线,结果IO口没有烧掉

网友K:
我们这西门子PLC输入点(开关量),全是220V进入。没事的。

网友L:
这要看你是交流输入还是直流输入的PLC,接之前要看清PLC上的标示。

网友M:
PLG输入端子接入220交流电,如果与输入公共端形成回路,一般可能烧坏该端子输入电阻或光耦,与公共端没有形成回路一般没问题。

网友:
输入好像也有220V的模块吧

网友N:
这得看你的模块是那种电压类型的,如果是DC24V的,基本上会冒烟,当然不排除做得特别好的有这个保护功能。

如果是AC220V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连短接保护和错接保护都没有,那这个模块也太不上道了。

网友O:
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没问题。

网友P:
这个要看具体的PLC输入接口类型和允许电压。

网友Q:
没事 220的 接到输入不就有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