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盘用的电容器怎样判断好坏

楼主(2011-09-06):
我的无功补偿盘里的电容器在投入时用钳流表测其电流,三相电流不平衡,与额定电流相差很大,我的万用表电容量程太小,有没有专门量电力电容器的微法表(大概在300-600微法)?怎样判断运行中的电力电容器的好坏?

网友A:
好点的万用表就能测。。。

网友B:
测量单个电容的电流,达不到标定值就是不合格的

网友C:
用嵌行表嵌电流  看看那几组个电容坏了  电容要么没电流 要么和额定电流相差很大  可能你的容丝烧了

网友D:
电流不平衡不一定是电容器的有故障,因为三相负荷的谐波成分不一定平衡,三相的无功不一定相同。如果想测量就用单相电源每个接线端连接,测量电流,如果电流相同,就别怀疑电容器了。

网友E:
1、用钳流表测其电流,用万用表测电压,然后判断电容是否工作正常;

2、电容器的电流对电压高低最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