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还没有用,十台就坏四

楼主(2011-09-06):
重庆这边有项目,其中有一个恒压供水系统,变频器用西门子430系列。30 有8台,11KW二台。因为现场有通电,进行了快速调试之后,就一至上电在待机(现场就是还没有用)。昨天去看看现场,发现四台变频器已没有显示,空开没跳,其它正常。同一母排。??????   晕了,马上中秋了,为啥子又坏变频器呢,你要坏过了节在坏啊!

网友A:
西门子的变频器质量还是可以的,是不是进过水或者受过潮了?

单独的上电待机就出毛病可以找经销商了。

网友B:
西门子不会质量这么差吧,

网友C:
专业电路板维修,变频器维修,详情请访问:www.shdlbwx.com

楼主:
进水的话,就炸了。潮的话,十台都是在一起

网友D:
重庆啥地方?

网友E:
供水上我从来不用西门子的,PID参数不好调不说,而且用不到两年就坏了。我们公司用了几台,不到两年都坏了,而国产的到现在还没问题,郁闷!

网友F:
低价提供曼罗兰r700印刷机水辊驱动器,伦茨的e82ev751-4b040,电话13388392339,qq771990259.

楼主:
而且容易报F0003

网友G:
西门子变频器质量还不错,必须在较干燥的环境下使用,应该是潮湿导致电源相间阻值降低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