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项目名对应寄存器

楼主(2011-09-07):
请教给位前辈:

intouch编辑标记名的时候,如何填写项目名呢?   比如我连接斯耐德昆腾PLC         I O M  这些寄存器如何对应项目名呢?  连接西门子PLC又该如何编辑项目名呢?   我想INTOUCH应该提供相关的资料表格的  可是我在手册里没有找到

哪位前辈要是知道怎么弄的话 麻烦告知 不胜感激!

网友A:
以DAServer FsGateway为例:

在“配置”中添加访问名:名称自定,节点选择FsGateway所在的节点,应用程序名FsGateway,主题名是自己设置的。

参考帮助文档。

定义标签的时候,访问名选择刚才设置的访问名,项目名称就是在DAServer中的Item的名字,可以是PLC点的名字,也可以自己取名字,在reference中对应PLC的点。